[无线] 拆了个TL-AP450C-POE V3.0

楼主(2023-03-27):
前几天拆了个¥20包邮的 TL-AP301C V3.0,这两天把一起买的 TL-AP450C-POE Ver 3.0 也拆了。450M无线吸顶式AP,内置专业天线,无线发射功率线性可调,802.3af/at标准PoE网线供电,胖瘦一体FIT/FAT AP工作模式,内置硬件看门狗电……

正面照片:

背面:

开盖,TL-AP450C-POE 主板面:

天线面:

天线板子:

主板正面,主要芯片有 QCA9563-AL3A,A3R12E40DBF,AR8033-AL1A,25Q64CSIG,SGM706-SYS8:

主板背面,主要芯片,3颗 SIGE2565T-747AA,应该是无线信号放大器:

网友A:
明明可以做一巴掌大,为什么做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可以做一巴掌大,为什么做那么大

TP的设计和做工一直都是这么唬人

网友:
这种溢价部分,应是固件、无线性能调试,,,看上去还是比较养眼

网友B:
TP的东西很快老化,新的时候是很好用,一年就不行了,它没坏,可能性能差很多,网络不稳

网友:
没见到散热片,应该是发热不大吧。

网友C:
我那个AP301C刷OPENWRT后,确实比没PA和LNA的路由器信号好很多。

网友:
这造型也挺独特。

网友:
TPlink 和水星,还有个啥,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的东西很快老化,新的时候是很好用,一年就不行了,它没坏,可能性能差很多,网络不稳 ...

回答很精辟,时间久了即使不坏,性能还是会下降。

网友:
用用还可以。就是已经是老产品了。

网友:
这种天线应该没有外接天线好用!

网友:
内置天线挺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AP301C刷OPENWRT后,确实比没PA和LNA的路由器信号好很多。

怎么刷的请教一下,我二个TP的AP都不稳了,不知道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AP301C刷OPENWRT后,确实比没PA和LNA的路由器信号好很多。

也是V3版本吗?固件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刷的请教一下,我二个TP的AP都不稳了,不知道怎么刷

我的AP301C配置是QCA9533+8M+64M,拆下闪存先用编程器备份并提取ART,然后刷入QCA9533的breed,然后焊回闪存,开机进入breed界面刷入openwrt固件和ART。再次开机,AP301C的唯一网口是WAN,此时复位按键恰好是WIFI开关按键,按一下按键,手机连接一个开放的WIFI(SSID是LEDE或者openwrt),进入openwrt设置界面,后面的就不用介绍了。openwrt固件我在官网下载的,选择WR841N V9。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是V3版本吗?固件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我的是V1版,内存是DDR一代,其他好像都差不多,你可以找我的拆机帖看看,我拆过三个AP301C,有V1和V2版。固件看上面一层楼截图,我在openwrt官网下载的WR841N V9适配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V1版,内存是DDR一代,其他好像都差不多,你可以找我的拆机帖看看,我拆过三个AP301C,有V1和V2版 ...

好的,谢谢。要拆flash上编程器就懒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AP301C配置是QCA9533+8M+64M,拆下闪存先用编程器备份并提取ART,然后刷入QCA9533的breed,然后焊回 ...

多谢,过段时间买编程器再试试

网友(2024-08-14):
你看拆的手痒痒,有个AP306C-POE的,改天也拆了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