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前些日子的小电磨 直接买调速电源可以吗?

楼主(2023-03-27):
想在某宝直接买个调速电源是不是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直接买可调电源当然可以用,之前不是有坛友将原配电源改成可调吗?

网友:
直接调电压低速没力

网友:
肯定行,最基本的调速模式

网友:
当然可以,也可以自己买个调速板装壳子外置使用。

网友:
直接买可调电源当然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
电流很多不足

网友:
这不是很多电子设备经典的调速模式嘛,一个电源可以用于不同的设备,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当年那个美耐特小电磨就是在电源壳子里简单加了个LM317了事,一直用到现在挺好的。
不过这货有个地方比较另类----调速旋钮是顺时针低、逆时针高,真别扭。

网友:
本来就没什么力,调速更没力了

网友:
没有问题,买回来就能直接用。

网友:
电磨自带的电源改可调。
空载3.5v-30v,带载压降大,毕竟功率太小,速度比原装快不少。

网友:
可调电源不如脉宽调速好用

网友:
再配一个9v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电压再低,完全没法使用了。

网友:
看一下输出电流,小了没劲,本来劲就小,再一调....

网友:
买的可调电源,
不是比小电磨贵吗 ?

网友:
捡个芝麻,买个西瓜。调压电源完全可以用,电压太高就起飞了

网友A:
为这个小电磨再买个调速电源,这有点像是路上捡了把钥匙,为了这把钥匙再买一套房子来配上一样

大家上调速板纯粹是折腾,反正折腾完了就扔边上吃灰了,真要用的话,这个小电磨用着不方便,还是无绳的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这个小电磨再买个调速电源,这有点像是路上捡了把钥匙,为了这把钥匙再买一套房子来配上一样

大 ...

我也这么认为,要不是空间太小,我打算加个锂电池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