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易骑换电 充电保护要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27):
海鲜市场淘了块易骑电池,放电短接正极和第三脚正常,但是充电正负极三分钟就保护,请高手指点下迷津

楼主:
有兄弟了解这个吗?请指点下

网友:
铁塔短接 485线 充放电正常。

网友(2024-10-20):
买个原装充电器吧。

网友:
试试用串口助手通过485小板给电池发送数据(把定时发送的勾打上,就是不停的给电池发数据,随便发什么都行,比如123456789),边发数据的同时把充电器插上充电,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