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18650电池,零电压是为什么

楼主(2023-03-27):
【拆解18650电池,解锁新知识-哔哩哔哩】 https://b23.tv/dIVBUkP

。研究了研究了下,18650没电压了应该是安全阀动作了,这种情况下这电池就报废了,网上有大神把安全阀捅下去继续用的,最好别这么干,安全阀有类似电解电容的那种十字槽,爆开后电池壳体就不密封了,继续用有起火的风险,如果是电压太低充电器不认可能还可以用强行充电法激活下,各位大神们都说说 我也不懂我胡说的

网友A:
没错,是安全阀动作了,不过还没见过18650起火的,不知道是不是见得少。

楼主:
为了这个事情搞清楚,傍晚出了趟国到万恶的zi本zhu义世界去看了一下找点了视频和图片,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安全阀就是一个薄铁片,压力大的情况下会被顶起来,然后和正极片脱离 所以就没有电压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把安全阀顶回去又会恢复电压,甚至还能使用,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这么干,因为这个电池很可能安全阀不再管用了,容易发生爆燃爆炸事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错,是安全阀动作了,不过还没见过18650起火的,不知道是不是见得少。

四年前在淘宝买了迷你风扇,装一节18650的那种,放办公桌上接电脑充电,给冲爆了
把显示器都撞裂了
商家不认
也没有赔偿
没起火,会爆
起火的一般是软包的
一样,大概10年前,蓝牙耳机,充电中燃烧起来了
软包电池

楼主:
然后就是,说一下,根据这种钢壳电池的结构来说,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 千万不要买杂牌电池 一旦遇见安全阀不管用的情况下那就是爆炸,我先前知道锂电池自然有点厉害,但是没知道有这么厉害,在网上看视频,有人骑电摩托电池突然爆燃了 把人烧成了重伤,这要是电动汽车,那估计直接在车子里给火化了。。。。所以这也告诉咱们一个道理,但凡没有机械解锁门锁装置的汽车,那可不敢用,而且 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熟知机械门锁装置的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年前在淘宝买了迷你风扇,装一节18650的那种,放办公桌上接电脑充电,给冲爆了
把显示器都撞裂了
商家 ...

这么危险吗?我一直是使用迷你风扇来充18650的锂电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年前在淘宝买了迷你风扇,装一节18650的那种,放办公桌上接电脑充电,给冲爆了
把显示器都撞裂了
商家 ...

楼主大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错,是安全阀动作了,不过还没见过18650起火的,不知道是不是见得少。

有些汽车用的就是18650电池组,电动汽车起火见过吧?有一次给18650组成的12v电池组充电,电池爆炸,外壳很热,落到衣服上,室内乌烟瘴气

网友:
安全阀动作的电池建议就扔了吧

网友:
安全阀动作的电池建议扔了

网友:
电池都敢拆牛啊

网友D:
遇到过几个胀气顶开安全阀的,手里现在就有一个26700电池,是去年安全阀顶开了,我把正极钻了一个孔,用一个针把里面安全阀扎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里面气体就出来了,然后把被顶开的安全阀压回去,再用AB胶把扎的洞粘上,我这AB胶弄多了导致沾到正极金属了,如果用别的胶水或者胶带粘薄薄的一层,这安全阀也不会被破坏,电池胀气的时候还能继续把安全阀顶开,我这粘多了就导致安全阀固定死了失去了作用了,我粘那么多是应为这AB胶粘少了封不住气,会漏气,所以粘得多,,

网友:
是安全阀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几个胀气顶开安全阀的,手里现在就有一个26700电池,是去年安全阀顶开了,我把正极钻了一个孔,用一 ...

听兄弟一句劝,还是把电放完(避免伤害环卫工)后,扔了吧!咱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

网友:
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几个胀气顶开安全阀的,手里现在就有一个26700电池,是去年安全阀顶开了,我把正极钻了一个孔,用一 ...

大兄弟这么说吧,我也是个穷,,,逼。但是呢,为一个电池冒这么大风险不值得。即便是正规厂家生产的电池安全阀,也有失效的概率。单个电池爆炸威力不大,就是害怕引起连锁反应起火大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是安全阀动作了,不过还没见过18650起火的,不知道是不是见得少。

电动车起火,见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汽车用的就是18650电池组,电动汽车起火见过吧?有一次给18650组成的12v电池组充电,电池爆炸,外壳很 ...

不是有些,,,,,90%以上都是18650.。。。。。。。。。

网友:
试过 不耐用了

网友:
电池安全阀动作后为了就别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