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库仑计安装后的效果

楼主(2023-03-27):
装上去后感觉更有底了,虽说原车的也能看,但还是这个更直观。
上回发个贴子说仪表晚上太亮,刺眼,最后最后还有用汽车黑色贴膜放进去省事,
帖子在这
请问除了继电器外,还怎么控制这个电路,电动车仪表灯太亮,晚上耀眼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9656-1-1.html
其实仪表的功能,真正有用的,也就一个电量,换挡 方向灯其次,速度和里程都不太准的,有些电动车有soc电量还好
没有装一个这个挺好

网友:
装上续航更短了...

网友:
原车的自己使用惯了,一般都知道还剩多少电

网友A:
让本来就拘谨的电量更雪上加霜

网友B:
看电压不就知道大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本来就拘谨的电量更雪上加霜

耗电不了多少电,那点电都走不了1公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压不就知道大概了?

如果是给长辈看,那就更方便咯,如果是锂电池那就更需要了,几十块买个玩玩,时间久了也可以看电池衰退了多少

网友:
很有必要的安装

网友(2023-05-25):
绿源的不是有百分比,很准的吧,雅迪不准,安装个差不多

网友C:
不知道这个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准不?

说白了,他就是一个电表

网友D(2023-10-03):
库仑计耗电量大吗?

网友E:
任何电池效果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库仑计耗电量大吗?

小东西耗不了几个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任何电池效果一致吗?

肯定不一样的呀,电压容量不同,要自己设置

网友:
支持一下。
这个应该耗不了多少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白了,他就是一个电表

就是电能表

网友(2024-04-22):
用电厂电表更准

网友F:
我装了这种库仑计,用下来很准,分流电阻的比霍尔采样的准。
另外仪表本身的耗电可以忽略不计,工作电流只有几MA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装了这种库仑计,用下来很准,分流电阻的比霍尔采样的准。
另外仪表本身的耗电可以忽略不计,工作电流只 ...

待机的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