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助送设备 恒生智居商品 双频无线扩展器固件WIIF930 MTK7628DAN+7612E

楼主(2023-03-27):
最近得到一批恒生智居 双频无线扩展器,进入WEB界面,只能配置2.4G扩展成功,要想使用5G,提示要用恒生智居的APP,但这个APP已经不能下载使用。不能使用5G扩展 ,找下群里高手,能折腾固件,能用到5GWIFI扩展。联系我发快递送样机过去。
商品图片,及芯片图片如下:
加我V:15302257775,
芯片文案是MTK7628DAN+7612E,

网友:
加V干啥,给钱么?

7628+7612的方案固件有不少可以刷的,不过这个集成的应该是64M的内存(我没查,猜的),所以可选择的固件有限,我的印象中Padavan有8/64的固件,撸主可以自己去找找看,不过刷了之后右下角那个ZIGBEE芯片就没用了...

网友:
扩展器用网线连接电脑试试能不能进入机器设置界面。没电脑只有手机,那么该扩展器下面再接一个路由器,手机连接下面的路由器再对扩展器进行设置。
如果通过网线不能进入扩展器设置界面,只能用APP设置,那就考虑刷第三方固件,比如OPENWRT。

网友:
是不是少俩天线啊,那个单独的小ic是干嘛的

网友:
扩展器看上去不错

网友:
拆芯片上编程器能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