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山寨金士顿V300/SM2246XT修复记

楼主(2023-03-27):
50块收了三块坏SSD,主要是为了金士顿V300的TSOPMLC颗粒,收到后发现是山寨货,2246XT八贴大S MLC颗粒,血亏呀!
本着永不翻车的原则,强行抢救下这块SSD

故障现象:用硬盘盒插电脑时连时不连
维修思路:1 本来还以为捡到死鱼了,sata接口接触不良,擦了后故障依旧
                 2 然后想是不是因为固件问题导致的,遂重新开卡,发现开卡时板上有电感啸叫的声音,开卡后故障也依旧
                 3 然后上电流表发现偶尔插电电流能到1A,板上电感啸叫声更大,根据平时维修经验来看,比较像供电短路导致电感过载引发的啸叫,
                   测量三个电感发现都不短路,插电熏松香发现2246XT主控发热严重,植锡更换主控后故障依旧,本着试试看的心态测量三路供电后发现1.8v 3.3v
                   都正常,只有主控供电的1.2v变成1.5v了,这就说通了,供电电压不对导致主控异常发热,电感啸叫,问题锁定后,更换此5脚供电芯片后,
                   测量电压变回到1.2v,电流变成正常的2-300ma,插电脑秒认,故障修复。

网友:
至少回血了,不错...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毕竟山寨货

网友A:
我这有V300真品的,不过那TSOP是1CE1DIE的配置,做啥都亏

网友B:
“本着永不翻车的原则”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的

网友:
经历就是财富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直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C:
恭喜修复,就看能用多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直上传不了图片

图片大了,缩小一点就能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V300真品的,不过那TSOP是1CE1DIE的配置,做啥都亏

有几块,出我可好,手上有一些sm3260的主控板,只支持TSOP,要不然谁会想不开收这种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着永不翻车的原则”

翻车是不可能翻车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翻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几块,出我可好,手上有一些sm3260的主控板,只支持TSOP,要不然谁会想不开收这种老盘 ...

128GB八贴,每个16GB,还是1CE的TSOP你确定要?

主控还是SF-2281,看走线应该是支持4CE的,板子可以留下玩SF-2281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GB八贴,每个16GB,还是1CE的TSOP你确定要?

只有一块吗,一块加上运费你也不划算我也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修复,就看能用多久了

找到问题修好后基本都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一块吗,一块加上运费你也不划算我也不划算

所以我挺纠结的,整个一鸡肋

网友D:
50块,血亏,现在坏的120g才15-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块,血亏,现在坏的120g才15-20左右

不是50块一块,是50块三块包邮,正常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挺纠结的,整个一鸡肋

我前几天收了块骇客120g好盘,跟v300同方案18块包邮所以说我怕你觉得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