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的探针调试棒长什么样?

楼主(2023-03-27):
示波器买了很久一直没用,想不起来探针调试棒是什么东西了?可以用什么替代?

楼主:
示波器的说明书上说用改锥,但为什么我调的时候没什么反应?

楼主:
现在这个状态向哪个方向拧?

网友A:
就是一把无感螺丝刀而已。

网友B:
我捡的哪个示波器用螺丝刀调的,然后弄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把无感螺丝刀而已。

请问现在这波形,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捡的哪个示波器用螺丝刀调的,然后弄花了!

我感觉也快滑丝了

网友:
有一字、十字、粗的、幼的,用电筒照一下便清楚。

网友:
10X!10X!!!10X!!!!
调整只对10X有用!!!1X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捡的哪个示波器用螺丝刀调的,然后弄花了!

示波器都能捡到

网友:
3022M  很垃圾的示波器!不过够我用了!
一般就是看晶振起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