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6元包邮的视贝转换器Y21WD,上次说那个老板娘用的不行。

楼主(2023-03-27):
上次那个路由器用还可以,电水壶煮蛋机一块一定炸了,这次换个看看怎么样。

网友:
转换器质量不错。

网友:
看上去不错,就是铜材不知如何 ?

网友:
看起来铜条挺厚的,不错

网友:
焊接位置再连一小段软线更好

网友:
这个是纯铜的吗

网友:
转换器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这个如果是铜条的价钱一定不低

网友:
觉得还是直接用排插方便。

网友:
铜片的,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3孔转5孔,关键5孔也不能同时用啊,16A转10A?

网友:
看成视频转换器啦

如果是黄铜,质量还不错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这算品牌货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炸,看着质量还行。

网友:
原来是这种转换器

网友:
铜还是比较厚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