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方正科技的飞天SSD性能咋样啊??大师们帮俺看看啊......

楼主(2023-03-27):
这个方正科技的飞天SSD性能咋样啊??大师们帮俺看看啊......

疑问1:
这个固态硬盘现在的性能咋样?

疑问2:
GPL功能是啥东西?

疑问3:
这个固态硬盘的总写入量是哪个?重点以哪个为准? 还有多少写入量? 寿命还有多少啊??
搞不清楚啊......

大师们多多指点啊.......

这个方正科技的飞天SSD性能咋样啊??大师们帮俺看看啊......

网友A:
把它当成杂牌山寨货就行了。

网友:
你不拆开怎么知道里面啥样……

网友:
性能感觉不咋的

网友B:
这种20块钱的东西也拿出来。估计就是2256k主控加tlc颗粒。

网友:
按软件估计,最大可写次数1500次,应该是tlc吧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啊,盲猜是个46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20块钱的东西也拿出来。估计就是2256k主控加tlc颗粒。

俺就是不懂才拿出来问问各位大师们啊。。。。。。

网友C:
仔细看一下,还是六楼猜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飞天。。。。。。。。。。

就安装个系统玩游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当成杂牌山寨货就行了。

大师说的是。。。。。。。俺就安装个系统玩玩游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一下,还是六楼猜的对!!

懂的基本都懂。。。俺是不懂。。。

就安装个系统玩玩游戏就可以了。。

重要资料放机械硬盘。。。

网友E:
精力别放在这个方面,能用就行了,用坏了再换一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力别放在这个方面,能用就行了,用坏了再换一个就是

嗯嗯嗯......

谢谢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