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迪石墨烯铅酸电池60V电动车智能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3-03-27):
收集到雅迪石墨烯铅酸电池60V充电器,感觉沉甸甸的,很有份量,决定拆开看看.

收集到的60V智能充电器

收集到的60V智能充电器

楼主:
动手之后才知道确实不好拆,电路板两面都灌了密封绝缘胶.

楼主:
充电器用的器件还是不错的.

楼主:
特别是大个的开关变压器,小心拆开,型号是PQ3535.

网友:
看起来用料还不错,中规中矩

网友:
典型的西普尔代工

楼主:
有知道那个8脚的集成块TM56F8225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TM56F8225电动车电源充电控制IC是一款集成度高、应用灵活、性价比高、成本极富竞争力的电源控制芯片。该芯片内部集成充电管理模块、放电管理模块、电量检测及LED指示模块,应用电路简单,只需很少元件便可实现充电管理与放电管理,适用于电动车充电设备应用。同时,TM56F8225电池充电功能分为涓电流、定电流、定电压(功率侦测)三个阶段;放电功能分为定电压和限电流(供电/功率侦测)两个阶段,产品性能安全稳定,使用寿命更长,避免不稳定的输出对电源造成伤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是大个的开关变压器,小心拆开,型号是PQ3535.

你这才叫拆解,拆解的彻底,再拆就叫分子级别的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是大个的开关变压器,小心拆开,型号是PQ3535.

沒有emi,比较老了

网友(2023-08-26):
拆的够彻底

网友:
不错不错,拆得很干净利落!话说石墨烯铅酸电池是不是碰瓷石墨烯啊?

网友:
不错,拆得很彻底,变压器都支解了。话说是否石墨烯铅酸电池比纯铅酸电池份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