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了固态松香不太好用

楼主(2023-03-27):
买了块固态松香如果要给电路板涂松香感觉不太方便,就算弄碎了使用也有些麻烦,有没有办法做成和一根根牙签似的应该会好用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分享一下。

网友A:
买免洗 助焊油  比松香好用多了

网友B:
这松香颜色很深呀,应该杂质有点多。

网友:
建议买氢化松香

网友C:
你咋买的这样的,一般作助焊剂的都是透明的那种,好像叫氢化松香还是啥,你这种应该杂质非常多...

网友:
酒精泡松香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免洗 助焊油  比松香好用多了

之前也买过一瓶助焊膏但是担心会腐蚀电路板所以很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松香颜色很深呀,应该杂质有点多。

是灯光太暗了用手电筒照着看是黄色的里面也没看到杂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咋买的这样的,一般作助焊剂的都是透明的那种,好像叫氢化松香还是啥,你这种应该杂质非常多... ...

是灯光太暗了用手电筒照着看是黄色的里面也没看到杂质。

网友D:
看这个里面的杂质比较多,还是用纯酒精泡用

网友E:
你这松香上弦子都没人用吧

网友F:
这种不怎么好用,焊完后很多黑黑的松香块

网友G:
焊接还是助焊剂方便,松香清洗烙铁头方便。

网友H:
这松香颜色很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里面的杂质比较多,还是用纯酒精泡用

我一般是用纯酒精擦掉电路板上多余的松香有时也不清理反正松香应该不会腐蚀电路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松香上弦子都没人用吧

你看中间那些小碎块都是正常的黄色只是表面有松香粉末所以看起来不通透,那块看起来发黑的实际上是灯光的问题在阳光下看就不会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不怎么好用,焊完后很多黑黑的松香块

可以用酒精擦掉的,我主要是看中松香不会腐蚀电路板至于好不好看倒是不重要因为电路板一般都会被外壳挡住看不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接还是助焊剂方便,松香清洗烙铁头方便。

我现在基本只用松香和里面带助焊剂的焊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松香颜色很深呀

是灯光问题白天在阳光下看就是正常通透的黄色。

网友:
这种给线头上锡好用,涂焊盘就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