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武汉电信宽带+IPTV,再加一个IPTV的话,如何设置?用户可以自己搞吗?

楼主(2023-03-27):
如题:我听别人说, 武汉电信信宽带+IPTV,再加一路IPTV电视的话,要交108元初装费,120元/年费

别人还跟我说,可以直接找别人借一个 IPTV账号,再加闲鱼上买个二手的 IPTV机顶盒(便宜的50元,新一点的70元),就可以用了。

我把别人借了一个他正常使用的武汉电信IPTV机顶盒,想试一下。
但我发现, 武汉电信的光纤猫,尾部只有一个ITV标识的网口(如果想要2路IPTV的话,是不是需要有2个ITV网口?   我还没有见过有 2个ITV网口的武汉电信光猫)

我发现IPTV只能接在光猫尾部 上唯一一个IPTV网线接口,  接光猫尾部 其它的网口,都显示网络不通

如果用户家有2台电视机,这样就必须接2路IPTV,   我不知道,是否需要电信局服务器上设置?还是说,用户自己都可以设置?
问题是:武汉电信已有一路IPTV的话, 再加装一路IPTV的话, 如何设置?  在光猫上设置?还是在  IPTV机顶盒上设置? 想请问各位老师?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这一点,我又要批评一下武汉广电的光纤有线电视(武汉广电以前是同轴电缆入户,后来升级为 光纤入户)
我看到  武汉电信的IPTV 电视可以回看,我觉得这个功能很不错,  如果错过了节目,还可以回看。
我打武汉广电客服电话:96516  咨询, 客服说,我家武汉广电光纤有线电视,可以回看,已开通了回看功能(武汉广电在小区推广1210元/3年 光纤,以前同轴电缆是24元/月,武汉广电说什么升级成光纤,然后就把同轴电缆的有线信号关闭了,强迫用户多花钱)
后来,武汉有线派师傅上门,师傅上门时说,要多交200多元,才能开通回看功能,我爸不愿意,说他只打算看 北京卫视养生堂这一个节目的回看,别的不看。师傅可能看我爸年纪大了,收不到钱,就设置了一下,武汉有线电视光纤就可以看回看了。  师傅还要我爸不要跟别人说,可以开通回看功能 ( 我就奇怪了,明明武汉有线客服说,我家武汉有线电线光纤入户,已开通了回看功能,怎么师傅上门还要另外收一笔钱),我还不知道武汉有线光纤入户电视要如何设置才能回看?  武汉有线也是一个光纤猫+一个武汉有线机顶盒

网友:
武汉电信的,疫情前某个活动免费加了一路IPTV电视还送了机器,iptv口加了个百兆交换器分2路都可以用,建议等活动再加吧,肯定有,说不定517就有。客厅加的那一路基本没用,偶尔用小米3电视加hdp看看电视。18年携号转网169的4g套餐300m宽带加3个号共享,20年起增加30每月出租房装了第二个宽带,客服一直打电话升级199的5g送啥送啥没啥意思

网友:
我的印象中IPTV代理可以多台电视看IPTV,你可以搜索一下相关教程

网友A:
加一个30块的交换机不就 有多个IPTV口了。

不过机顶盒软件要绑定帐号还会认SN码的。

网友B:
喜欢折腾的话,可以去恩山看看。IPTV转组播,手机电脑全家看,不需要在交钱装第二个IPTV了。
里面有现成湖北武汉电信IPTV信源,也可以自己去抓包

网友:
现在IPTV看得比较少了,加个交换机,去宽带营运商那里再去申请一个IPTV,加个机顶盒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折腾的话,可以去恩山看看。IPTV转组播,手机电脑全家看,不需要在交钱装第二个IPTV了。
里面有现成湖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恩山无线论坛注册要钱,我没有注册,无法看贴。一般上恩山无线论坛也少, 为这个专门花钱注册一个恩山的账号我觉得有点划不来。

网友C:
关键是要有第二个IPTV电视的帐号,机顶盒都好办,二手的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要有第二个IPTV电视的帐号,机顶盒都好办,二手的很便宜

IPTV不是说有个盒子就能用的,这个账号是和盒子绑定的。

网友:
指定iptv?
不指定的话,直接50一个pj机顶盒用网络看就行

网友(2024-12-05):
宽带猫设置一下就可以几个千兆口看电视了,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多网口的旧电脑桥接IPTV线路。

网友:
光猫有多余无用的网口,可以超密登录进去修改一下端口VLAN绑定就可以了,也可以在IPTV网口下接个交换机也行。你借用别人正常使用的机顶盒在你家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其实你只需要获取他的认证账号密码就可以了,相同的账号只要不是同址使用就没问题,具体需看当地的认证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30块的交换机不就 有多个IPTV口了。

不过机顶盒软件要绑定帐号还会认SN码的。 ...

不一定是SN码,认证MAC地址的多数,就是MAC地址必须在库的,这个很好处理,一般你家或别人正常使用的MAC地址+1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