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110肖特基二极管可以用SR510代换吗?

楼主(2023-03-27):
有台三洋滚筒洗衣机,开机没有显示,拆开主板检查,发现是开关电源次级输出肖特基二极管击穿短路造成没有直流5v和12v,查了一下参数,S110是100v,1A的,可能电流小了,想用电流大些的SR510代换,不知是否可行,谢谢!

S110参数

SR510参数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SR510电流比S110还有大,其他参数基本一样,代换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起来没问题,SR510是不是要贵点

网友:
看参数 应该可以

网友(2024-10-19):
完全没问题,很负责的回复你,这个二极管我是专业的

网友:
自己用的电压电流都翻倍220或以上

网友:
直接代换吧.使用没问题的.但要检查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