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暴力拆解gosund智能插座

楼主(2023-03-27):
做工不错,只可惜继电器烧了。

网友:
这智能插座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换个继昌器就行了

网友:
很多智能设备其实就是加了个WIFI联网控制功能。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接入米家的,操作还算方便

网友:
换继电器吧

网友:
有两个同样的正在使用

网友A:
其实个人觉得,一个插座就没有必要搞成智能化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个人觉得,一个插座就没有必要搞成智能化的吧。

智能插座还是挺方便的,夏天晚上控制驱蚊器自动打开,白天自动关闭。冬天控制取暖器到10点自动断电,防止忘记关取暖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智能插座还是挺方便的,夏天晚上控制驱蚊器自动打开,白天自动关闭。冬天控制取暖器到10点自动断电,防止 ...

好吧,我觉得还是记得拔更好。

网友:
就是来看怎么智能的,我用的一个向日葵家的,能连2.4Gwifi信号,APP远程操作,主要是电脑设置断电重启,就能无人值守地远程控制电脑了,原来电脑死机了,还得找个人过去看一趟去,缺点是,必须网络畅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觉得还是记得拔更好。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但是架不住记性越来越差啊

网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买电器要买卡扣或者螺丝的,千万别买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
千万别买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
太小了,多年前买了个家电宝,大两圈,质量极好,到是知名厂家先倒了,远程控制服务器当了,听说新注册也完蛋了。现在用wifi联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但是架不住记性越来越差啊

这种智能设备,尤其是这种强电的智能设备,一个是怕坏,万一出点故障怕出事呀,再者会耗电呀,家里各种智能设备要是一直插着电,耗电也是比较大的,都说路由器耗电,但是各种智能设备耗电同样不容忽视的。

网友:
特殊的场合还是有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