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朋友遇到过ASM1351桥和VL716桥刷UASP或TRIM固件后USB3.2兼容性变得极差的BUG么

楼主(2023-03-27):
这里的usb3.2也可以称之为 10gbps的3.0 3.1g2 3.2g2啥的 反正就是10gbps那种usb3.0口

不刷固件没4k(刷了也不知道怎么清空,只能暂时拆掉rom芯片)
刷了以后有个奇怪问题
绝大多数10gbps的usb口上疯狂变慢甚至掉盘,电脑卡死等,写入速度掉到只有几十M,读取貌似正常
使用一小会儿SMART就报错一堆C7,ultra DMA CRC啥的那个错
1351也各种批次各种固件各种板子上试过均如此
在各种U盘 msata硬盘盒 开卡转接板上重现过,应该能排除板子设计问题
win10系统,包括PE环境,台式机,笔记本,多种主板上重现过,应该也能排除电脑和系统问题

只要插5gbps的usb口上就没任何错误

vl716也是极易在10g口上翻车

1153e jms576 578 583 asm235cm好得多基本都能兼容,没发现奇怪bug

各位大佬有什么高招解决这个bug,和电脑设置有关?

还有个bug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这类桥+SATA的U盘格式化好后直接跑分,写入速度也是低于100M的,卸载从新插拔后恢复正常

网友:
VL716试一下dell的固件,随然有点古老,但桥接ssd后在win10系统,优化驱动器中正确识别为固态硬盘

网友(2023-11-24):
我电脑usb3.1 gen2 10gbps口 也有这问提,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08):
我也碰到过,掉速卡死,C7暴增,找了一圈,没找到nouasp的桥固件,不知怎么办

网友A(2024-04-10):
的确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vl716的盒子或者固态优盘插10G的口就各种卡住,英特尔和amd的主板只要是10g的口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vl716的盒子或者固态优盘插10G的口就各种卡住,英特尔和amd的主板只要是10g的口都 ...

解决办法只能关闭系统的uasp协议,不卡盘不掉速了,但c7可能还是会增加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AzUmwhRSK9sn2Sd97RMqQ 提取码:yd7w
及时生效无需重启电脑。

网友:
居然还会有这种情况,谢谢科普。

网友(2024-05-17):
难怪我的那个硬盘盒总是无缘无故的掉盘,就是读写大约两小时后,直接就找不到硬件了,灯也亮,就是没反应,只能强制拔插

网友:
也有可能是供电问题,是主控不能支持足够的电流(不是线材或者主板USB口的电流不够),似乎刷固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解决方法最好是换个硬盘盒。
也可以只插5Gbps的USB3.2GEN1口,个人感觉这个方法要比关USAP好,因为大部分使用场景主要看4k,而4k的话,本来就很难跑满10gbps,关掉USAP会影响4k性能,所以只比4k性能的话,开USAP的5G应该比关USAP的10G要强。

网友(2025-04-27):
的确是有1351的兼容问题  2258H +1351  配合L06B 双贴  直接插主板后的GEN2 3.2上有很大概率难识别 卡顿,需要插拔很多次才能识别到一次,但是用单片闪存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用3.2的HUB接到主机后,HUB没有单独供电,把Ussd插HUB  可以正常10G速度  而且没有不识别  写入慢的情况,另外USB3.1 3.0上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