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小爱AI音箱+维修

楼主(2023-03-27):
前段时间看有大佬发帖,在海鲜市场淘来一个不通电的小爱AI音箱,最终换了一个发财贴片电容就修好了,于是我也淘了一个回来,卖家说不通电未拆修,收到货后拆开看了一下,的确未拆修过,而且成色也不错,用表测试了一下,没有发现贴片电容短路,最后才发现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降压芯片有问题,由于自己改的可调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定,所以没办法测试,刚好手里有18650电池,直接供电给电源管理芯片,灯亮了,应该问题不大,买回芯片换上,终于搞定,同时也淘了两个有问题的电源适配器,输出正常,只有插脚的地方有一个凹陷了,另一个也是插脚的地方烂掉,一同修复好了,顺便也改了音箱的电源插孔,原插孔是8字插孔,适配器是圆插孔,用废的PCB板改好,淘二手也是碰运气,有时候也会翻车。

网友:
恭喜修复,为坛友以后折腾提供了借鉴。

楼主:
改尾插的图补上

网友A:
有技术才敢逛海鲜市场

网友B:
我是不敢要,搞不好还是吃灰

网友:
不错,有技术就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技术才敢逛海鲜市场

我是电子小白,略懂一些皮毛,不懂就学,现在网上的视频多的是,主要是想折腾,翻车的时候也有,以后还得向论坛里的大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敢要,搞不好还是吃灰

说的没错,我淘的电动扳手还没搞好,放在哪里吃灰,以后把控制板胶搞掉,看是不是MOS管坏掉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我对这种芯片级维修一般头大

网友C:
我有一个百度的音箱坏了,微处理板那边有短路发热,看来可以维修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百度的音箱坏了,微处理板那边有短路发热,看来可以维修一下了

测一下贴片电容或者附近的小芯片

网友:
羡慕楼主好手艺,要是我的话,估计就傻眼了

网友:
我有个这样的  测了一下 找出正负极  联网试了一下 玩了几个小时 然后就放那了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运气不错  手艺也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看完帖子,突然有了一点信心,拆开家人坏掉的同款音箱,看看能不能简单修复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什么问题都难不倒。

网友:
都是享受维修过程中的乐趣,修好使不使用都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