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c+二极管测试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3-03-27):
前几天帖子说想弄一个表,因为210D不如意

大佬说136c+足够我用了
想想也不贵,就弄一个来玩玩
到手一看,液晶屏看着舒服,各档位速度也很快,比210快的多的多了
不过在测二极管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两个压降高一点的二极管,136c+测不出来,210d可以测出来,但也测出来的数据并没有超出136C+说明书的3V上限,是我理解错了吗?

136C+内部如图

对比

对比

楼主:
补充一下,二极管档
210D的开路电压3.2V  136C+的开路电压3V
如果2.8的压降136C+吃不消,那2.5也测不出来呢

网友A:
注意二极管档也是有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二极管档也是有量程。。。。。。

看了说明书里面没有提到
两个仪器的说明书对比看了,除了开路电压不一样,其它用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二极管档也是有量程。。。。。。

百度说136b+的量程是2V
估计c+也是2V了
谢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说明书里面没有提到
两个仪器的说明书对比看了,除了开路电压不一样,其它用词一样 ...

找个稳压电源试一下就知道最大能显示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稳压电源试一下就知道最大能显示多少了

好的
这个我去百度一下
210d的量程看起来有点厉害

网友B:
ut136+的二极管量程设置是2v,虽然测试的开路电压可接近电源电压,但压降2v以上时就显示ol。
可以把pin45改接到v-,把量程设置改到2.8v。但这样修改后在电池电压偏低时开路有可能显示一个略低于电池电压的值而不是ol。

开背光后电池电压下降,低于2.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ut136+的二极管量程设置是2v,虽然测试的开路电压可接近电源电压,但压降2v以上时就显示ol。
可以把pin45改 ...

是把芯片的45脚改接吗?
难度不大的样子
不过就这样吧
也没大碍

网友C:
还是喜欢210D,小巧便捷,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喜欢210D,小巧便捷,很好用啊

我怀疑我的210D有问题
测量反应极慢
测通路还有误报
另外一个,就是屏幕太小了,不方便观看
因为很多时候双手持表笔,没有好的角度去看屏幕
只有在用钳形电流功能的时候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芯片的45脚改接吗?
难度不大的样子
不过就这样吧

是的,我这个改了。也有点好处就是没电的时候能知道电池还有多少电压……。

楼主:
是这个脚吗

把原有线路割断,再飞线到电池的-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脚吗

把原有线路割断,再飞线到电池的-极?

不是。你数错pin了,左下角△标的是pin1,逆时针数。
这个pin正好有引出,pin44 asel正好连接到v-,你按图上红线把这两个pin连接到一起就行。pcb丝印aiov应该是diov,估计是画pcb时的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数错pin了,左下角△标的是pin1,逆时针数

这回对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回对了吗

这次对了。不过不用切断,看我前面的示意图
Diode measurement mode shares the same configuration with 4.000V manual voltage measurement mode and has buzzer output to indicate continuity. The buzzer generates a 2KHz sound and ALARM(pin 38) drive high output (V+ level) whenever the reading is less than 30mV. The source output voltage is the same as V+ terminal. If the test circuit is open or the voltage drop between the two ports of the diode under test is larger than 2V or 2.8V (depends on DIOV pin level), the LCD panel will show “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数错pin了,左下角△标的是pin1,逆时针数。
这个pin正好有引出,pin44 asel正好连接到v-,你按 ...

感谢
已经改好
2.48V那个已能显示
2.8+那个超出量程了
大佬这个表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已经改好
2.48V那个已能显示

呃,我的看法是: 非必要,不改表。
不过我也觉得136+表做的挺好,值得动手改进作为工作用表,我的136b+改了下面几个地方。
1加了手动量程按键,这个是我个人非常看重的功能。
2交流改成了rms。这点我并不需要,只是为了举个例子用。
3把电容档零点的欠补偿改成过补偿。这是原表的设计思路有问题。
4修改了过压保护部分,这点只是因为我接触不到220v以上的电压。
5外壳损坏后的一些修补。
具体改法基本上在这个论坛上都能搜到。还有些坛友做了其它改动,或者我不需要,或者与我意见相左(比如4M改8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我的看法是: 非必要,不改表。
不过我也觉得136+表做的挺好,值得动手改进作为工作用表,我的136b+改 ...

记下了
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买表时没留意量程电压
2V肯定是OL

右边那黑表子
最适合维修
二极档和导通档同一档位,0.080V或50欧以下自动转导通档(相当于4位半表的二极档分辨率适合CPU、显卡正常值就很低的场合跑阻值),0.080V或50欧以上是二极档
叫声也很快

虽是刀位表但电阻档短接表笔稳定(检测电压直通芯片不经过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