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问下这个4环电阻阻值是多大啊,

楼主(2023-03-27):
一个戴尔台式机300W的电源  大电容旁边的电阻,   一环是黄还是橙啊, 二环这个感觉是褐色,三四环又差不多,有没有老师傅这个电阻多大啊,

网友:
黄棕棕金,看上去好像是这样。

网友:
根据图片看,第一圈不是棕就是黄,我感觉是棕橙红金

网友:
像是470欧的。

网友A:
黄紫红金,应该是4.7KΩ。

网友:
黄紫金棕,4.7Ω

网友:
黄紫棕金,4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紫红金,应该是4.7KΩ。

3环不像是红吧,感觉是黄紫棕金?

网友:
一直没搞懂,和贴片一样,印几个数字不就行了,非要整啥色环,颜色难分辨不说,查个阻值都很费事。比如上面的八个回复,就出现了4.7,4.7K,470欧三个差异巨大的答案。

网友:
对有色弱眼睛的人,不友好。

网友:
貌似黄红橙棕42K

网友:
色环电阻这玩意我就没看清过一次

网友:
感觉是黄红橙

网友:
应该是42K,不确定

网友:
什么型号的电源?零件号多少?

网友:
470,色环跟贴片数字标注的读法不一样。

网友:
有的是烤得变色了,没断就实量,断了就扒开测一部分估计整个儿值

网友:
最烦色环电阻,颜色傻傻分不清不说,还不知道要从哪一头读起,应该像楼上说的直接丝印简单明了。

网友:
关于颜色,可能让女同志看看会更准确一点,女同志对颜色都非常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