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红米note5,得128g emmc5.1一片

楼主(2023-03-27):
同学老婆的红米note5坏了,开机无反应。他以前用的也是这款手机,屏坏了。于是我帮他把两台手机拼成一台。坏主板就留了下来。拆开看是三星128g的emcp,6g ddr4+128g emmc5.1。先看看能不能修好,下不好就拆了做u盘

网友:
大号u盘来啦

网友:
不错不错,会技术就是好

网友:
6+128还是值得修一下的

网友:
拆了做U盘吧,我还有台碎屏的鸡鸡在吃灰呢,好像是64G的EMCP...

网友:
看错了,32G的...

网友:
等待楼主的大号U盘出炉

网友:
32G有点小,移植能用也行

网友:
64g在用,感觉储存小了。

网友:
坐等楼主的128G大号U盘,看看速度有多快。

网友:
自从看到像海康XXA的USB3.0  128G U盘也没要50元,这个我就没动力自己做U盘了。

网友:
这钢化膜真是久经沙场

网友A:
把手机里面的图片找出来,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手机里面的图片找出来,说不定有惊喜

*冠希事件错不在冠希,错在那个修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冠希事件错不在冠希,错在那个修电脑的!

说起冠希真是满满的回忆,琳琅满目

网友:
感觉储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冠希事件错不在冠希,错在那个修电脑的!

修电脑的应该有很多这样的,只是没有流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