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关于汽车鼓刹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03-27):
图片这张刹车总成,是左边轮的还是右边轮的(副驾驶)?
因为这个鼓刹刹车片左右半边不是对称的,

有一块刹车片要短一点。短的这块是放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
现在都是碟刹了吧?

网友A:
你换刹车片时不是看得见了不?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1、买的时候问老板
2、把车上的拆下来对比一下,顺带还能再发个拆机贴

网友:
我猜是左面的,因为一般鼓刹的分泵在上面,且从蹄拉线导槽应该向前面便于停车制动拉线的连接,所以是驾驶员方向的。

网友B:
爬到车底下去,看看分泵是上面还是下面?

网友C:
左边的。
这样分析:长片产生的摩擦力肯定要大于短片的,如果是右侧刹车的话,在制动时,长片的制动力会被削弱,即长片变成从片了,是不合常理的,因此是左边的

网友D:
鼓刹车的两个摩擦片是分领蹄和纵蹄的。你图中的刹车盘左边那片刹车片长的是领蹄,应该是驾驶员这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刹车片时不是看得见了不?

只是问问为何厂家会这样设计?前后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爬到车底下去,看看分泵是上面还是下面?

99%的车分泵都是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鼓刹车的两个摩擦片是分领蹄和纵蹄的。你图中的刹车盘左边那片刹车片长的是领蹄,应该是驾驶员这边的 ...

刹车片长的是领蹄,也就是说长的应该在前面?
那么这个刹车片安装是错误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
这样分析:长片产生的摩擦力肯定要大于短片的,如果是右侧刹车的话,在制动时,长片的制动力会被 ...

是不是向图片这样,前长后短

网友:
看两边在哪 一端固定。
刹车时转动方向应该向着越崩越紧 的方向。

网友:
分泵在上面,长片在前,单位i的皮卡拆时我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向图片这样,前长后短

是的,这幅图片是正确的,你的照片中长短片装反了。

网友:
也不明白这个

网友:
这玩意结构都不对,能装反?

网友:
长的放在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