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改惠普品牌机与众不同的电源

楼主(2023-03-27):
朋友的电脑升级大功率电源
这种电脑的电源不是标准ATX电源,想升级都麻烦。。。。

拆下来的旧电源,功率180W,群光电能代工
铜牌效率
20%的负载可以达到82%转换率;50%的负载可以达到85%转换率;100%的负载可以达到82%转换率

清理干净
这个电源的散热风扇非常静音

电源输出12V
在主板上降压得到5V和3.3V

短接绿线和黑线,可以启动

改个XT60插头

刚好用来给半导体制冷杯供电

网友:
看着改装的效果不错

网友:
品牌机就是麻烦

网友:
这个制冷杯太牛

网友:
看着就很好

网友A: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加热杯呢,看那红光。

网友:
我有一个戴尔电源8针的,啥用没有,跟楼主学学,也改装一把

网友B:
也可以买成套转接线,那普通主板也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加热杯呢,看那红光。

正负极倒一下也能当加热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买成套转接线,那普通主板也能用了

6,这个电源只输出12v诶

网友:
现在品牌机都这么玩的吗?是要大伙都别上车的节奏啊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制冷杯功率多大呢?全功率运行效果如何?

网友D:
为何制冷杯里有红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制冷杯里有红光?

这个杯子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制冷杯功率多大呢?全功率运行效果如何?

100w左右吧,用来冰镇啤酒还不错

网友:
电源还不错,物尽其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w左右吧,用来冰镇啤酒还不错

100w的话,应该弄冰箱上的压缩机制冷模组,效率比制冷片高不少。品牌机电源是坑,几乎没多余接头扩展。

网友:
能改可调吗?

网友:
图片的亮点在制冷杯,都把目光投向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