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8段*16位 LED显示驱动TM1640,附参考程序,本论坛首发

楼主(2023-03-27):
我做了多个LED数码管显示的电子钟和定时器,使用74HC595驱动, 一直通电使用,目前已经有3个74HC595损坏, 亮度又不算高,驱动电流也不大,搞不清哪里出问题了。

最近尝试用TM1640驱动,有8级亮度调节, 无需限流电阻,与单片机连接只需2个端口。网上找不到合适的驱动程序,按立创商城提供的PDF文档列出的数据传输格式,我自己编写了C51单片机的驱动程序,给有需要的人参考下。

一片TM1640可以驱动8段*16位的数码管,比74HC595方便很多。

TM1640_command3的低3位是亮度设置。

//----------下面是端口和变量定义

         sbit TM16_DIN = P3^5;   //TM1640的串口数据输入DI
         sbit TM16_SCK = P3^6;   //TM1640的时钟输入SCK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40_DATA[1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40_command1=0x40;//数据设置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40_command2=0xc0;//地址设置
  unsigned char xdata TM1640_command3=0x89;//显示模式与亮度

//---------------------------下面是驱动程序

      //TM1640--共阴LED驱动

              void TM16_LED()          //TM1640共阴LED驱动2
                 {
                   unsigned char xdata i,j=0,k=0;
                    unsigned char xdata tmp1;  //临时缓存
                     TM16_DIN =1; //数据和时钟端口拉高
                   TM16_SCK =1;

                   TM16_DIN = 0;  //开始位
                  nop_();
                  TM16_SCK =0;   //开始位
                  nop_();
                       tmp1=TM1640_command1;  //先发送数设置字节
                       for(i=0; i<8; i++)
                     {
                        tmp1>>=1;//低位移出到CY
                      TM16_DIN = CY;
                     TM16_SCK =1;
                    nop_();
                    nop_();
                     TM16_SCK =0;
                    nop_();
                     TM16_DIN =0;
                        }

                     TM16_SCK =1;  //停止位
                    nop_();
                   TM16_DIN =1;  //停止位
                    nop_();
                     TM16_DIN = 0;  //开始位
                    nop_();
                    TM16_SCK =0;   //开始位
                    nop_();
                       tmp1=TM1640_command2;  //再发送地址字节
                       for(i=0; i<8; i++)
                       {
                       tmp1>>=1;//低位移出到CY
                      TM16_DIN = CY;
                     TM16_SCK =1;
                    nop_();
                    nop_();
                    TM16_SCK =0;
                    nop_();
                   TM16_DIN =0;
                        }

       for(j=0; j<16; j++)     //j是LED数码管显示个数
          {
                tmp1=TM1640_DATA[k];
               for(i=0; i<8; i++)
            {
                    tmp1>>=1;//低位移出到CY
                    TM16_DIN = CY;
                    TM16_SCK =1;
                    nop_();
                    nop_();
                                TM16_SCK =0;
                    nop_();
                                TM16_DIN =0;
                        }
                        k++;
                    }
                        TM16_SCK =1;  //停止位
                    nop_();
                   TM16_DIN =1;  //停止位
                    nop_();
                    TM16_DIN = 0;  //开始位
                    nop_();
                    TM16_SCK =0;   //开始位
                    nop_();
                      tmp1=TM1640_command3;  //发送亮度控制字节
                      for(i=0; i<8; i++)
                        {
                       tmp1>>=1;//低位移出到CY
                      TM16_DIN = CY;
                     TM16_SCK =1;
                    nop_();
                    nop_();
                     TM16_SCK =0;
                    nop_();
                     TM16_DIN =0;
                        }
                    TM16_SCK =1;  //停止位
                    nop_();
                  TM16_DIN =1;  //停止位
                    nop_();
                   }

相关阅读:硬件SPI驱动TM1640: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6290-1-1.html

网友:
终于看到一个热乎的 话说  看到什么都没用 貌似很有可能我们回国就下船了
上船带的东西真的不够用

网友A:
楼主牛逼啊,前两天刚看到你在我帖子说TM1640驱动数码管,这就自己搞显示驱动了啊。

话说74HC595那么容易坏的吗?还好我一直没用这东西,要不然估计要被坑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啊,前两天刚看到你在我帖子说TM1640驱动数码管,这就自己搞显示驱动了啊。

话说74HC595那么容易 ...

我这刚学 也不懂  好像LED点阵屏上面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啊,前两天刚看到你在我帖子说TM1640驱动数码管,这就自己搞显示驱动了啊。

话说74HC595那么容易 ...

我坏的那3个595有两个不同的国产牌子,都是在立创买的,(这3个是两年时间跨度)。
  现在市面流行的LED显示屏都是用595驱动,也有部分坏的机率。   我自己这个坏的还搞不明问题出在哪,怀疑是质量问题, 所以早就想换驱动电路。目前这个TM1640用着没问题,亮度调节方便,而且还不需要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刚学 也不懂  好像LED点阵屏上面很多吧

对,貌似在LED点阵屏,就是一些店铺门口那种屏幕上看到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坏的那3个595有两个不同的国产牌子,都是在立创买的,(这3个是两年时间跨度)。
  现在市面流行的LED ...

经常看到一些店铺的LED屏幕坏了一部分,一直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不过显然不是LED烧坏,LED烧坏不会是一片一片的。原来是74芯片坏了。看来这货确实不耐用。

TM1640我没用过,不过一直在用TM1637,做了个LED断码屏时钟,有2个,都工作1年以上了,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C:
楼主可以用 STC8H4K64TL-45MHz-LQFP48, 大电流自动刷新

网友:
STC8H4K64TL-45I-LQFP48, 是专业的 大电流 LED数码管自动涮新的 1T 80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用 STC8H4K64TL-45MHz-LQFP48, 大电流自动刷新

行,下个项目会考虑下

网友:
感谢分享后续用的看看

网友:
用1637吧还没有用坏的…

网友B(2023-05-09):
这个能不能驱动点阵屏啊
要是能的话 太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不能驱动点阵屏啊
要是能的话 太好了

16 COM * 8 SEG,128点,一个16*16的汉字都需要256点,可以显示一个英文字符。

网友:
还好我用的74HC595没那么脆弱,有两个5位1寸的LED数码闹表已经连续运行了十几年也没坏,或许是新品不靠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 COM * 8 SEG,128点,一个16*16的汉字都需要256点,可以显示一个英文字符。

驱动点阵屏的好像都是595  那个一个芯片只能驱动8个点 比这个还少得多

网友:
这类芯片确实方便,我也买了几块带aip1637(类似tm1640)的数码管,还没测试。谢谢分享的程序。

网友:
没贴完整吧,具体的显示怎么调用呢?
还有读取功能实现了吗?

网友:
595是经常看到  TM1640都是在家用电器上看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