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们充电钻上的是三级管吗?可能坏了,要怎么买?

楼主(2023-03-27):
以前的学的知识都还给老师了。T宝上有找不到型号

网友:
mos管 上面有标识

楼主:
是不是场管呢?

网友:
有G,有S,有D,这就是一个MOS管

网友:
应该是场效应管吧!

网友:
我搜了一下,418场效应管能找到,说的100V105A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场管,只是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