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机床坏了

楼主(2023-03-27):
今天来上夜班,同事说有一台机床坏了,我心想这可不行啊,我工作是计时的,这台坏了,今晚上少赚50块钱,一气之下就给修好了,三菱M70系统,(上次修按键也是这台机床)报警放大器未安装,听同事说管理说的上边线断了,上去还没走近就看到红光,心想,卧槽,该不会是光纤断了吧,走进一看,还真是光纤断了,看了看发现是塑料光纤,觉得还可以救救,上班的手套很多油污塑料光纤被管理剥皮的时候划伤了,不能留,得切掉,本来用刀切这个光纤就会导致光衰,这种被弄伤了接上可能用不了的几率更大,切一节外皮,,把两节光纤剥开尽量切平整(没有适合的透明胶水涂接头位置),把之前切的外皮套两节光纤上,两边亮红光看样子可以了机床重启之后发现不报警了,涂点AB胶粘外边,免得光纤滑落,旁边断的一根线里面没有铜丝,也没有光纤,感觉像是抗拉的,不管,这是被老鼠咬坏的,

网友A:
这工厂晚上还上班说明生意还是不错的,好多工厂都半歇业甚至关门了...

网友B:
楼主牛掰,老板给加鸡腿不

网友C:
后面那根线应该不是老鼠干的,应该是机床运动或振动摩擦破的

网友D:
哇,这放大器是这种光纤通讯的?

网友E:
开机床的一晚上就少赚50?说少了吧

网友F:
眼睛直接看红光呀

网友G:
老板给你加的鸡腿帮我留半个,好饿

网友H:
不是溶接啊,直接对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厂晚上还上班说明生意还是不错的,好多工厂都半歇业甚至关门了...

都是做老客户生意,这个月忙惨了,有好几个急件都没办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掰,老板给加鸡腿不

在上白班的时候中午在厂里吃饭,但是还发了生活费算不算加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那根线应该不是老鼠干的,应该是机床运动或振动摩擦破的

这位置的线不动的,是老鼠咬的,第1,这位置这槽里有老鼠屎,第二,这里几条线的外皮都破了,不平整,不是磨破的,第三,在农村生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老鼠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这放大器是这种光纤通讯的?

不太确定,好像有别线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机床的一晚上就少赚50?说少了吧

没,保底之外,多开一台12小时就5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眼睛直接看红光呀

小功率的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板给你加的鸡腿帮我留半个,好饿

白班中午在厂里吃饭,发了生活费的,这算不算加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溶接啊,直接对上,厉害

难道拿打火机熔接,这是塑料的,

网友:
只要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手工干接 好刀法~~!

网友:
原来光纤断了,是这样用刀切平整贴合紧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