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锻炼为主,避免伤身,如何正确骑行

楼主(2023-03-27):
一口气跑了3圈13公里,脚不落地,正常发挥平均速度22,13公里下来感觉速度每提高1公里都是很吃劲。
骑下来膝盖倒没反应,大腿有点发紧,微汗。
那么问题来了,以锻炼不伤身为原则,怎么骑行最佳?

网友A:
你车变速太少了,要有足够多的档位,在任何路况、任何风力下都保持只出速度不吃力,跟坐在车上跑步一样,坐垫那个人应该教你了,就是踩到最下的位置膝盖是微弯的,一定不能调整成脚着地,那样骑起来膝盖要完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车变速太少了,要有足够多的档位,在任何路况、任何风力下都保持只出速度不吃力,跟坐在车上跑步一样,坐 ...

不是应该关心蛋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关心蛋蛋么???

蛋不会有直接问题,坐垫和骑行裤有的是解决这个的,但是会阴部受力不可避免,前列腺受影响

只能说不要骑久

网友:
踏频也很重要。一般路况下,最好采用前2,后7或6,以踏频来求速度,这样会感觉到腿及关节会受力轻点儿,对腿部的塑型也有利。反之,长期前3后8或9,会早早造成膝关节损伤,并且小腿发达变粗。

网友:
话说有种在家都可以骑的。

网友:
这东西就是费裆

网友:
-10%到13%的坡度腿不酸,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