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我把金福利多小闹钟里面塞了一个5000mAh的电池,几年不用充电了。

楼主(2023-03-27):
不过还是把里面装了一个4056充电保护一体小板,留了一个C口用来充电。
也改了6206低压差ldo

网友A:
再加个太阳能板就可以不用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太阳能板就可以不用充电了

什么都不要就留根筷子——日晷

网友:
最多一年不用充电

网友:
闹钟有电池值钱嘛

网友:
ATL的电池好像还是个大牌...

网友:
可以再加一块

网友:
还可以再接一个升压板放电,闹钟充电宝

网友:
这个成本有点高了吧   哈哈

网友:
我石英钟里面塞了一块10000mah的,结果差不多1年充一次,可能是自放电太大了。

网友:
大了干,早点散

网友:
不错,挺好的呢

网友:
这,有点浪费啊

网友:
保护板有自放电,应该撑不了2年吧

网友:
自放电远大于耗电量

网友:
一年一冲?一颗1.2V的镍氢都可以用一年了。

网友:
不考虑电池自放电呀

网友:
自放电:我不配拥有关注?

网友:
我直接一节18650接到那坨锡处,

没上6206,,也没有用到一个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