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我也改个2.8元的美耐特个小电磨,改为无刷调速电磨,效果刚刚的

楼主(2023-03-27):
2.8元的美耐特个小电磨,相信大家都有了,拆机我就不发了,看论坛上大家都改调速了,我也改个不一样的,改成无刷调速,电机电调是以前玩飞机留下的,买个简易舵机测试仪,想办法塞进壳子里,完事,效果刚刚的,电机是银燕1806,2300KV,13V电压可到三万转,同心度也还行,当然原装电源肯定得换一个。

试机效果

网友A:
力道不行吧?稍用力就会堵转

网友:
算这款小电磨改得最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道不行吧?稍用力就会堵转

高速效果不错,力道不小,测了堵转有六十多W功率

网友:
改造成本估计比原来的还多

网友:
看着改装的不错

网友:
越玩越高级,直接上无刷电机牛叉

网友:
就剩个壳子了

网友:
这是就只用了个壳子、电源接口和轴部分啊,大换血啊

网友:
电机会不会散热不良?

网友:
牛X,都玩上无刷了。

网友:
直接上无人机电机了。
上个磨东西的视频啊

网友:
这是大改动了,连电机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力道不行吧?稍用力就会堵转

无刷电机功率轻易过百

网友:
买椟还珠只要壳子系列……

网友:
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人这么干,果然出来了

网友:
外面包谷杆杆,里面金光闪闪啊

网友:
小电磨越改越高级,这是要起飞的节奏

网友:
这那是改,重新做了。

网友:
轴还是,屁股的DC插座也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