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国产UT117C是60000计数,猜测是hy3131+排阻设计

楼主(2023-03-27):
价格还没有出来啊,UT的外壳一直做的不错,

还可以外接钳表

网友A:
拨盘手感还是比福禄克差一截。

网友:
外观和大小也是我喜欢的那类,感觉是不错

网友:
自动量程的,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拨盘手感还是比福禄克差一截。

相信我,塑料转盘和转盘电路板薄涂一点硅脂,有奇效,亲测ut61e+和ut136b+抹硅脂后,手感大幅提升。

网友:
这壳子是魔改自ut60bt?这屏幕有点小,还是更喜欢ut61e+

楼主:
优利德4位半500元以上的产品ut70d ut60h ut71e ut171系列都销量非常不好,可能已经惧怕了,没有勇气了,估计这个117c是hy3131,外挂hy1414?,定价不超过500,希望不要外挂华大的单片机,功能全部锁死,校准方法应该不难,但是能否像171一样的速度就不知道了,还有分量程校准,如果不能分量程校准,那60000计数的表精度简直就是灾难

网友B:
真要是300或者500,这表恐怕不会很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要是300或者500,这表恐怕不会很理想了。。。。

万一是171的组合hy3131搭配排阻呢,哈哈哈!60000计数的表优利德不上排阻和分量程校准,那真是滑铁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要是300或者500,这表恐怕不会很理想了。。。。

300都貴?60000計數,這表沒有同類競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万一是171的组合hy3131搭配排阻呢,哈哈哈!60000计数的表优利德不上排阻和分量程校准,那真是滑铁卢了 ...

ut171系列好像還可以啊,就是用不上,不然想試試ut171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00都貴?60000計數,這表沒有同類競品吧?

不是贵,而是想想都不可能这么便宜!哈哈

网友D:
这个表的功能设置还是有点奇怪的,感觉是什么都要有。功能上看没有小电流档是个电工表,但有钳表还加个独立的10a档还交直流分开有些重复。但说是电工表偏偏又是个60000字……打算等别人先吃螃蟹看看。
如果我要是买了这表估计会把10a档改成ma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贵,而是想想都不可能这么便宜!哈哈

如果500,我应该会考虑加价买117c。300,可能会考虑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的功能设置还是有点奇怪的,感觉是什么都要有。功能上看没有小电流档是个电工表,但有钳表还加个独立 ...

原版117c,定位就是电工表。这个ut117c,看起来也是偏电工设计,ma档非电工必须,可以外接大钳头,也是偏电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贵,而是想想都不可能这么便宜!哈哈

老板已经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的功能设置还是有点奇怪的,感觉是什么都要有。功能上看没有小电流档是个电工表,但有钳表还加个独立 ...

直流交流电流居然是分开的,难道是因为分辨率高可以复用ma档位?上午优利德直播的时候问了一下,主播也不知道这个型号,个人猜测是套用ut171的设计,前期套装价格在1k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ut171系列好像還可以啊,就是用不上,不然想試試ut171b

价格现在还没有出来,个人估计不会低于700,套用171的设计,对,我有171a,真是太想用一用171b c 了,真是速度飞快,60000计数,精度非常的准,和287做对比,精度也就几个字,就是各自误差了,这个 ut117c如果套用171的设计绝对是福禄克117c的最强大对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贵,而是想想都不可能这么便宜!哈哈

如果真是按照宣传页面上的精度,绝对是套用了171的hy3131+排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