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个方便测量电压的电池收纳盒子

楼主(2023-03-27):
有一堆电池,平时不经常用,就用个盒子装着,时间长了还要量一量电压,太低的补补电,网上看见这种带电压测量的:

觉得要拿出一块一块测太麻烦了,而且挺贵的,就diy一个方便测电压的。

就用一个散装着电池的装春联的礼品硬纸盒,红包撸几卷紫铜卷,用0.01mm厚度的就行了,1cm宽的裁开两份0.5cm宽的,然后用散热片加钢尺按照一定间隔怼出很多触点:

注意,紫铜是纯铜,有手汗极大加剧腐蚀速度,一个手指印过两天就一个黑印,要带手套操作,包括后面手接触到铜片的步骤也是!

触点完成后,盒子大概划分一下分隔,然后双面胶定几个点,贴上。

重复几次

其中一条留长一点,引出负极方便测量,同时一侧接在一起,用万用表量一下各条对测量点通断,实际测量这样弄都是0.1欧以内的电阻,很理想。

盒子盖裁几块分隔板,用泡沫填住位置固定一下,完成。

实际操作视频: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锂电池长期存放的话,好像是电压3.8-3.9V左右,寿命更长。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等pdd把这个盒子价格打下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等pdd把这个盒子价格打下来的吧

不建议做。起码弄了我两个晚上,完全不值得,如果铜片贴上去就行那还好,多数电池有包塑料,平面的话接触不到电极,要搞成波浪的费时间

网友:
屯那么多电池干啥,说不定都坏了还没用上,所以还是用时再买吧...

网友:
手头电池不多的话,还要加些泡棉填充,增加稳定度。

网友:
电池太多,乱七八糟

网友:
锂电池要半电保存

网友:
哈哈,这创意有意思啊

网友:
有创意有想法啊,虽然我还是喜欢图里面的那个,但是仔细想想我缺这个吗?我缺的是电池

网友:
收集了不少锂电池,好多都没充过电,估计完蛋了

网友:
整个电压表头放里面吧

网友:
奇思妙想,创意不错

网友:
有想法,有执行力。哈

网友B:
这是啥时候撸了这么多电池啊,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时候撸了这么多电池啊,厉害了。

18650都是拆一个坏掉的平衡车的电池,5号电池和7号电池不多,小孩子玩具,遥控,仪表都要用

网友:
真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等pdd把这个盒子价格打下来的吧

那个测电器,好像前一段时间论坛里有南孚的在开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