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切割键盘K845 交作业

楼主(2023-03-28):
买了三个  一个主板坏  一个青轴  轴里跟洒了浇水一样   送的主板 还算是好的吧

外壳

一次成功点亮

最后上一张媳妇喜欢的红轴

也算是安全下车吧
无非是费点事
茶轴主控坏了  全拆
青轴  轴体铜片发黑  换轴就没必要了  本着能修修  不能修  就当配件
一个茶轴一个青轴  拆的这个累
既然拆了  回头改个可插拔的
最后  有需要的一起交流

网友A:
外壳用啥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用啥补的?

环氧树脂胶  加黑色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用啥补的?

剩了点 补主板缺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高手

啥高手  瞎玩而已

网友:
就是有点费时,懒得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高手  瞎玩而已

个人觉得,能够不用飞线直接修复的,都是高手,都有好眼力和好手艺
弱弱的问一下,您是用的电烙铁,还是用热风枪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能够不用飞线直接修复的,都是高手,都有好眼力和好手艺
弱弱的问一下,您是用的电烙铁 ...

烙铁   烙铁   烙铁   热风枪是我的痛   我一直用不好那玩意   所以我的热风枪是当吹风机用的
线是0.8线仔跳线   去皮镀锡   特尖头

网友D:
最近都这玩意儿,交易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都这玩意儿,交易区的吗

黄鱼上的

网友E:
撸主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都这玩意儿,交易区的吗

不是  某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撸主多少钱买的啊

正常是77  一把优惠2块   我要求带轴了  花了73   结果轴也没带
要买轴  需要和反复商家确认好

网友F:
这飞线技术是高手,不信?不要怀疑自己,看看我的飞线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烙铁   烙铁   烙铁   热风枪是我的痛   我一直用不好那玩意   所以我的热风枪是当吹风机用的
线是0.8线 ...

非常感谢详细的解答,长知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飞线技术是高手,不信?不要怀疑自己,看看我的飞线就知道了。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详细的解答,长知识了,谢谢

细的焊点可以  烙铁尖挂掉锡尖   趟锡 扫一下 没必要烙铁贴上的

网友G:
我就用透明的固定一下飞线,下面是云石胶,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用透明的固定一下飞线,下面是云石胶,妥妥的。

很漂亮的  我这个有点费时间  环氧树脂需要24小时候才能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