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INIC6081(PS3111)+闪迪15131开卡失败求教 CRC for Section_0 failed

楼主(2023-03-28):
一个晚上尝试了好几次都是报同样的错误信息,而且这条信息我还搜不到解决方法,有说是固件的问题,我尝试用了东芝0DFK的固件也不行同样的报错,闪存是闪迪的15131。
请问有大佬能支支招吗,我现在都怀疑是不是硬件坏了

[ Fail ]  Error Message : CRC for Section_0 failed (0xffffffff) !!
             Error Code : I_C0Ba
             AP Command : [a1]-[8]-[e]-[30]-[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16:26:41)

************************************************************
Day: (27 \  3 \ 2023) Time: (16:26:41)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45 3C A5 93 7E D0-7DFK
[SN Set]
SN_Set=0
SN_Type=1
SN_Len=12
SN_Start=PS3111PS3111
SN_End=PS3111PS3111
SN_Mask=PS3111PS3111
[Other]
SATA_SSC_Enable=1
[StationName]
01=EraseAll
02=RDT
03=RDTResult
04=MP
05=ReMP
06=ICT
07=UpdateFW
08=ScanBad
[InfoBlock_2]
Byte_290=E8
Byte_291=03
Byte_222=08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PS3111
ModelName=PS3111
SerialNum=PS3111PS3111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MLC_16K
Flh_MakeCode=SanDisk
Flh_ID=45 3c a5 93 7e d0
Flh_Capacity=262144
Flh_CapacitySel=0
Flh_Number=8
Flh_NumberSel=0
Flash Clock=200
Flash Interface=3
[Device Info]
SATASpeed=3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M01.3
3111SBISP_CodeVersion=M01.3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M01.3.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01.1.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0
Smart_Table=0
EnableSmartC3=1
SLCPoolSizeSel=0
Disable_DIPM_Support=1
Use Partial Size=1
DEVSLP_Enable=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0
PMASetting=42035
ScanBad_CheckByDie=1
Do_Hard_Bit_Retry_Test=1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1

   [Log]
   Use Partial Size, 256 GB -> 240 GB.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M01.3.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18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Fail ]  Error Message : CRC for Section_0 failed (0xffffffff) !!
             Error Code : I_C0Ba
             AP Command : [a1]-[8]-[e]-[30]-[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16:26:41)

网友:
路过,大佬继续

网友:
换系统试试,我用xp死活开不出来,各种问题,用w10一次就过。

网友:
关工具版本,或者从新解压工具试试

网友:
用6081试试?

网友:
用ps3111版芯片和工具开1efk效果是写入只有100M 读取跑满 也不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学习中,老是找不到合适的软件,烦

网友(2023-05-04):
换一张板一般就解决了

网友:
两个多月了,还没结果么

网友(2023-06-04):
楼主,什情况???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