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USB加热眼罩

楼主(2023-03-28):
老婆拿来一个USB加热眼罩,说不通电了,大概看了看,开始怀疑是电线与加热电阻丝之间断线了,结果不是,是控制部分的电线断了。

把加热部分掏出来了

加热部分

好像是印刷电阻丝,怀疑是电线与加热片之间断线,用电阻档测量,有阻值,通电

再查,这里电压时有时无

从控制器出来的那部分可能接触不良

开始以为像MP3遥控器一样,揭开这层就能露出电路板了

揭开一看不行,还得拆

原来是这样的,两个盖子夹着电路板,就靠那4个孔的摩擦力

两排LED做指示

无字芯片,应该是单片机,有调节电压功能和定时功能

这个管子丝印2300,什么管子呢?

右下电阻102,其余电阻看不清阻值

并排4个,应该是电阻吧,看不清字,好像根本没字

输出正极断线了

焊好恢复,两个灯亮,最小档

调节顺利,40度档

测一下电压,看看是怎么调节温度的

原来是间歇供电来调节温度。最大档时电压直连,一直5V,然后其他档就是单片机控制电压,间歇脉冲式供电,档越低,电压停歇的时间越长。

把电线焊接好,修复完毕。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也不怕把眼珠子烤熟了

网友:
眼睛疲劳了用一下还是很好的。

网友A:
这东西貌似可以用来治疗黑眼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貌似可以用来治疗黑眼圈

涨知识。输出线断了,看来是使用频率挺高的

网友:
视力疲劳时用一下挺好。

网友:
这类眼罩温度控制不知道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B:
2300,应该是SI2300,场效应管,参数 20V 4.5A,SOT-23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00,应该是SI2300,场效应管,参数 20V 4.5A,SOT-23封装。

我查的是VDS20V,理想VGS4.5V,2.8V就能开启,最大DS电流3.3A

网友:
老婆奖你鸡腿了嘛

网友:
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明白眼睛还加热

网友:
效果什么样…这类玩意我是不信的态度…包括艾灸

网友:
干的不错,你老婆晚上要给你大奖励了

网友:
现在厂家都学狡猾了,定时插座单片机也是打磨的

网友:
一直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据说温度高了对眼睛不好

网友:
楼主应该试试这敷眼的效果,敷过以后弄不好可以一目十行呢!

网友:
眼睛不要随便去搞哦

网友:
看着与保温座盘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