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手头的一个台表,110v的,现在用220v那滤波部分电路能否优化一下?

楼主(2023-03-28):
小台表,功耗很低,只有五六瓦的样子,电路图如下

供电部分就是这个样的了
电压差不多,交流输出实测7.6v 工作时候实际电流,开始热机600ma左右,后期稳定就基本保持再500ma这样

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一,输入滤波部分是否需要优化一下,因为原本电路设计就是110v的,会不会水土不服啊,哈哈

二,输出滤波电容,原设计是6800uf,已经老化了,没有同规格的替换,我用了四五个电容并联,三个电解电容和两个固态电容,容量凑出来了,应该没问题的吧
这个容量是大点更好还是差不多就行,有什么优化的建议没有?

想优化就是因为表的尾数跳动问题
我已经把老化的电解电容全换掉了,还是有点不稳定,尾数比以前肯定是强了,但是不能做到和电池供电时候一样
所以怀疑,是不是滤波部分是110v设计,按照220v的电压来,有点水土不服

网友A:
1、你这个电源变压器初级本身就是带抽头的变压器,说明设计时就允许使用220V电压,输入接到237V即可,不存在110V还是220V的问题;
2、你说的电容老化,是容量变小了,还是鼓包了,还是漏电大了?如果都不是,没必要换;
3、如果要换,最好是相同或者再大一些容量的、

网友:
1、滤波好像没啥必要,看起来这个是宽电压的
2、并联没啥问题,前提是PCB有位置,装好最好固定下

网友:
表呢,看看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
让大家看看表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这可不是什么宽电压的啊

网友:
如果原装的变压器就带有输入电压选择的话,啥都不用动,把失效的电容换掉就行。

网友:
1,滤波没必要优化,看图原先就是可以用于二百多伏的。
2,滤波电容耐压要高于等于原先的就可以,容量相近即可(总容量),当然地方容的下容量大点更好。

网友:
换成220v的次级输出和原设计一样的电压,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B:
这个不能直接用220v吧

网友:
路过看看,看不太懂电路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直接用220v吧

貌似跳线接到237v即可。这个变压器初级带多个抽头的。
还可以把110v的接出来供低功率的110v设备使用。

网友C:
p1从j11跳到j8就可以上220v
6800uf电容不那么讲究,允许有50%误差,上个足量的4700uf都可以用,4700uf应付几百毫安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p1从j11跳到j8就可以上220v
6800uf电容不那么讲究,允许有50%误差,上个足量的4700uf都可以用,4700uf应付 ...

好的,这就明白了,那我就撤掉电解电容,争取全部用固态或者高品质电容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个电源变压器初级本身就是带抽头的变压器,说明设计时就允许使用220V电压,输入接到237V即可,不存 ...

老表了,二三十年,电容用电桥测量过了,整个表全部电解电容都老化严重,导致表尾数不稳定
全部换过了,然后用电池供电,就特别稳定,偶尔跳一个两个字,很满意啊,哈哈
整个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表了
但是换了市电供电,就比原来强一丢丢,还是跳,三四个字,频繁跳,完全不停
于是问题就肯定出再电源供电和滤波部分了,当然可能有变压器干扰,回头贴铝箔屏蔽接地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这就明白了,那我就撤掉电解电容,争取全部用固态或者高品质电容搞定 ...

工频没必要固态,用普通电解最适合,可以选长寿命的型号

网友:
你的地线是否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表了,二三十年,电容用电桥测量过了,整个表全部电解电容都老化严重,导致表尾数不稳定
全部换过了, ...

市电跳可能是你设置问题。台表一般需要设置市电频率,你从110v改220v,不仅要改电压跳线,可能还要改市电频率,大部分是在菜单里,少数是板子上。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