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k845,又翻车了,唉。。。

楼主(2023-03-28):
其它都好,虽然有两个灯不亮,但按键显示正常。

就是左边两排不亮也按键没反应。。。

CPU已经反复吹下来两次,都是左边半身不遂。

问题不应该是CPU,还是接线哪里出问题。

楼主:
半身不遂问题解决了,是下边回路是三个电阻断路了

网友A:
最近都这玩意儿,交易区的吗

网友:
不懂问一下,这有什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都这玩意儿,交易区的吗

应该是从黄鱼上买的吧,橙色好的应该都被调走了

网友:
恭喜楼主安全下车,你这飞线技术和我不相上下呀

网友B:
老夫今年四十六,飞线技术任然溜。
外观看着略小胜,看得我有强迫症。

你们老是这样飞线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啊,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啊。

网友:
没上车……羡慕你们玩

网友:
昨天想买的,没有优惠了,直接取消订单了

网友:
286到586 那个年代  都是   机械键盘

网友:
都让论坛的买了

网友:
这一波罗技切割盘行情不错,出货量大大的。

网友:
安全下车,成功抵达,这次是最棒的!

网友:
看来修理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C:
这个键盘翻车几率不大,关键还是配件要有,前面的大神基本上把需要连接的都标示出来了,退货键盘最大的几率就是键轴出现损坏,最倒霉的主控可能有点问题,只要有料板和键轴基本上都能安全下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夫今年四十六,飞线技术任然溜。
外观看着略小胜,看得我有强迫症。

喃是真技术啊,我只能算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键盘翻车几率不大,关键还是配件要有,前面的大神基本上把需要连接的都标示出来了,退货键盘最大的几率 ...

我这个橙色还不错,昨天傍晚收货,立刻好评,不管能不能救活,就凭卖家给的东西不错,必须怒赞

网友:
搞定了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