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从网卡ROM着手,用Plop引导管理器为老古董电脑增加优盘USB启动功能

楼主(2023-03-28):
说来话长,十多年前自己用Plop引导管理器为古董电脑增加了USB启动功能,今天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重新捋顺一下过程,也当重新做了一遍笔记。

现在的电脑从USB启动不是新鲜事,但在二十几年前,从USB启动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Intel的平台是从Socket478的时代开始逐渐支持从USB启动,AMD平台是从Socket462时代逐渐开始支持USB启动。而在此之前的古董电脑比如Socket370或者更早的Socket7很多都有USB接口,但基本上都不支持从USB启动。

以前的古董电脑如果系统崩了,一般都是通过软驱、光驱,或者从机箱里拆硬盘连接到其它电脑上做维护,手段高明一点的,可以通过局域网进行维护操作。既然主板上有USB接口,那么通过USB来启动系统进行维护,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实现Plop从USB启动系统的路径是:自己定制Plop引导管理器的模块→然后写入网卡的EEPROM中→电脑设置成从网卡启动→电脑加载Plop引导模块→Plop引导模块识别主板上的USB设备并尝试从其上启动。

下面就按部就班的描述一下具体的过程,文章较长,看完需要一点耐性

自己保存的一张技嘉的440BX芯片组主板,Slot1接口,支持100外频的Pentium II和Pentium III,4DIMM+APG 2X+4PCI+3ISA

型号是技嘉的GA-686BX

主板上有两个USB1.1的接口

随手找出来的SDRAM内存,128MB的PC133

THL“糖葫芦”颗粒……

还有两条64MB的SDRAM

英飞凌的颗粒

也是133的内存,时序333

找了一张ATI的AGP接口显卡,那时候它还叫冶天

ATI的RAGE IIC 3D,那时候正是3D时代的风口,啥玩意不整个3D标志就显得很落伍

单颗2MB,四颗一共8MB的显存,现在看起来不大,当年也算是海量的显存了

VGA接口

这么多年过去了,金手指还是金光闪闪的

声卡找了一张创新ISA接口CT4170,对DOS下的游戏兼容性最好的还得是创新的声卡

主控是Vibra 16XV,DOS下配置创新的声卡一般都非常容易,很少会出现幺蛾子的事

TPA1517功放

Speaker、LineIn、Mic和摇杆接口

金手指一样也是金光闪闪

型号是CT4170

CPU找了一个PentiumII的来做测试

散热器不是原厂的,当年来说这算散包的,渠道商自己加的散热器

Slot1的接口

默认频率是350Mhz(3.5x100),不加压可以上133外频,不过得找张好主板才行

关键的主角来了,便宜又大碗的瑞昱RTL8139网卡,海量的存在,无敌的兼容性,下从DOS、OS/2,上到Windows、MACOS、Linux和Unix,统统都有它的影子,这里就拿它来搞事情

RTL8139网卡一般都有一个DIP28的插座,用于安放各种ROM芯片

这里用一颗华邦的W27C512(64KB)EEPROM来存放Plop引导模块

下面开始制作Plop引导模块,本文所涉及到的文件都在文末有下载。

简单介绍一下Plop 引导管理器:Plop 引导管理器是一个用于引导不同操作系统的小程序。引导管理器具有内置的 ide cdrom 和 USB 驱动程序,无需BIOS模块支持即可访问该硬件。Plop 引导管理器支持从软盘、CD 、U盘和网络启动引导管理器(不支持USB软驱和USB CDROM,也不支持USB HUB)。

从Plog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plpbt.bin(目前是5.0.15版),然后添加到img文件中,保存。

CMD下运行如下命令,将PCIHDR(PCI版的引导文件头)和前面修改好的plpbt.img合并,参数B是指以二进制方式合并,合并后的文件名是new1.bin,长度是48120字节

对合并完成的文件进行网卡参数配置,运行命令后,bromcfg提示文件长度不符合要求,需要补齐文件到49152字节才可以进行网卡参数配置

用WinHEX打开new1.bin,然后新建一个文件,新的文件长度指定为1032字节(即49152-48120)

Ctrl+A全选新建的文件

定位到new1.bin的末尾,然后粘贴

这里选择“是”

继续点确定

再次运行bromcfg

按下图修改即可,需要说明的是网卡不同,Ven、Dev和Class是不同的,具体参数可以在电脑开机自检之后的设备列表中查看,或者在Windows系统的设备管理器中查看。

配置网卡成功完成

8139网卡要求写入EEPROM的文件大小是64K(65536字节),所以需要把new2.bin的长度补齐到64K,下面运行patch0来进行这个操作

使用00进行填充,需要补齐的字节数为16384字节(65536-49152)

最后一步是给生成的new2.bin做校验,我这里把校验写入的起始位置设定为第49000字节(即前面48120字节~49152字节之间的任意位置)

校验写入成功,至此Plop引导模块制作完成

下面需要用到编程器向27C512 EEPROM写入模块

在上位机中选择正确的EEPROM型号,然后写入并校验

如果希望从USB启动U盘上的PE,那么就自己找一个大小和功能都合适的PE ISO,用UltraISO写入U盘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ISO是带启动菜单的,那么在用Plop引导模块启动时,菜单可能会失效(注意,是可能,不绝对),会直接引导ISO中的PE。
制作用的U盘尽量找容量小的(几百MB或者几个GB的最合适),因为古董电脑年代久远,对大容量的U盘的识别以及兼容性都可能存在问题,容易直接把电脑给整不会了

用UltraISO写入的时候,写入方式推荐优先使用HDD+或者HDD+ v2,如果不行再试其它的写入方式。写入前建议格式化一次U盘。

整机搭建起来准备测试

U盘插任意一个接口就行,如果有问题,再换另外的接口再试

主板的BIOS中,一定要把LAN启动的功能打开,可以是Auto,也可以是Enable,如果有从LAN启动的选项,也一定把LAN项移动到最前面,保证电脑首先是从网卡启动

上电开机,检测到硬盘之后,立即按住ScrollLock键,注意,是按住不松手,不是按一下

如果网卡的Plop引导模块正确,就会出现下面这个提示,按ScrollLock键激活Plop引导模块。因为这个提示时长非常短,所以需要提前按住ScrollLock键以防错过时机

然后引导模块会继续启动

然后会出现启动设备选择菜单,用上下方向键选择,这里选择USB启动

开始加载WINPE,下面的进度条有的PE会显示,有的PE不会显示,跟具体的PE有关,如果不显示进度条,可以去看看U盘的LED灯是否在闪烁,如果闪烁,基本上就是还在加载,耐心等待一下。毕竟这种古董的主板USB都是1.1的,速度比2.0的慢很多。

PE开始启动

PE启动成功,桌面get+1,剩下的就是使用各种工具进行维护了

如果希望是在DOS下进行维护,只要把纯PE的ISO换成带DOS系统的合盘ISO即可

如果主板的BIOS中没有关于从LAN启动的选项,可以尝试在8139网卡的配置界面修改启动方式,下面这三种设置都可以试一下,也许有希望(8139网卡需要插PXE启动芯片,然后开机自检完成后,按Shift+F10进入设置界面)。

plpbt.bin可以通过plpbtgui这个图形化的工具进行配置,主要是配置USB的模式和截获Int的方式。
为了适配各种不同的主板,自己为8139网卡制作了6个版本的plop引导模块,版本从V1~V6,下面是各个版本具体的描述

8139-64K v1-Int18+USB1.1 off.bin     Plop官方原版,默认截获Int18,强制USB1.1默认off
8139-64K v2-Int19+USB1.1 off.bin     截获Int19,强制USB1.1默认off
8139-64K v3-Int18+USB1.1 mode1.bin  截获Int18,强制USB1.1使用mode1方式
8139-64K v4-Int18+USB1.1 mode2.bin  截获Int18,强制USB1.1使用mode2方式
8139-64K v5-Int19+USB1.1 mode1.bin  截获Int19,强制USB1.1使用mode1方式
8139-64K v6-Int19+USB1.1 mode2.bin  截获Int19,强制USB1.1使用mode2方式

由于电脑主板以及USB设备的种类非常多,兼容性的问题在所难免,这6个版本大家可以逐个试用,推荐顺序从1~6逐个进行

下面是实机启动的视频,因为论坛附件大小有限制(单个8MB),所以视频进行了分割,分辨率和码率也调整到很低,实在没办法

从U盘启动PE的视频(有BGM,注意音箱的音量

从U盘启动DOS的视频

牛车配上电打火,犹如吃了人参果,再战N年不是问题。谢谢各位坛友老头、老太太们的支持啊

本文所涉及的文件下载

EOF

网友:
牛掰的很啊,哈哈,我第一台电脑就是440BX

网友:
不觉明历啊,老陈辛苦啦

网友:
所以 我们来聊一下钨极直径和电流的关系吧!

网友:
果然是牛掰哄哄专业玩网卡哈哈

网友:
这些都算是电子古董了,intel的solt1接口有点傻,造成这个样子装不了大功率散热器,除了对主板设计比较友好没其他的好处。金手指是镀金的,抗氧化性不错

网友:
有种软驱接口转usb的设备,插上可以直接用usb启动

网友:
下次用pe安装win11试试

网友:
膜拜大神,老电脑确实对USB启动支持的不好,这个方法很好,以后如果需要可以试一下。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么老的主板了,这样的主板应该能够支持Win98吧,上些日子忽然想重新玩一下仙剑1,记得Win98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
好技术。暴露年龄了,不过我是连Socket478的电脑都没见过,第一台电脑是LGA775的。

网友:
没想到猴哥还有这样的老物件,这真是比较怀旧了,折腾老物件是比较有情怀的。

网友:
Slot1的接口的cpu我也有一个

网友:
好久没见过两个凹槽SDRAM内存了
要是能远程启动且还能远程连接键鼠和显示就牛X了,类似服务器那种管理模块

网友:
Slot1不二传上图拉丁吗?

网友:
太佩服了,就是……生错了时代

网友:
CPU很有特点,20多年前的配置了,能开机就已经不容易。当初在网吧看到过这种形式的还原卡,就是写了程序在网卡芯片里面,开机可自动还原系统。

网友:
你这个操作必须精华啊

网友:
老电脑可以再利用,不错,不错

网友:
看了老哥这一帖,深切得感觉了两个字,
情怀!
另外也体现出老哥是 一个电脑老鸟,知识累积十分丰富。

网友:
满满的一股怀旧风啊 想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