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个先科插卡小音箱…

楼主(2023-03-28):
不识别TF卡了…折腾了半天没啥进展,之前没有声音修过一次了,只能当收音机用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是卡的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卡座弹簧片触点不大行了。

网友:
这电阻是原机自带的么

网友:
那么妖娆的电阻,哈哈,这种机器还有啥维修价值?家里老年人都懒得用这玩意

网友:
一看那电阻性感的S曲线,应该不是原厂能有的

网友:
tf卡座时间长非常容易出现不读卡,更换最好换新的

网友:
它是不想干,想下岗了

网友:
这种新机也没有多少钱,大动没啥意思

网友:
通过数据线连接PC,看看是否能识别出声卡或检测出芯片方案

网友:
可能是卡接触不良

网友:
先换个新卡座,或许就好了.

网友:
应该先换个卡试试

网友:
把卡座触点清洗一下看看如何,再不行就算了,便宜东西不值得折腾。

网友:
电阻的大长腿太性感了!

网友:
同型白色有一台,换过音量旋钮,充电micorUSB头,后按键实在难按,FM功能基本收不到台,放弃。

网友:
我发觉这个同款我也有一个,唯一很方便的地方就是按三位数可以输入FM的频段,比如946,985直接到达电台地址

网友:
低质易耗品。

网友:
tf卡座,一般质量不是很好,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