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nvme转pcie-e转接卡的问题

楼主(2023-03-28):
电脑用的微星的A520M的主板,上面只有一个M2接口,现在固态硬盘便宜了,又买了一个大的,想着买个转接卡把原来的硬盘也用上,转接卡插上后冷开机后检测不到,转接卡的灯也不亮,win10系统也检测没有,但是关机重启动,就检测到了转接卡的灯也亮了,系统也有了这个硬盘,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百度下也没有解决办法,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
用DG软件格式化一下

网友:
不懂帮顶,顺便学习一下,旧电脑已经用了多年想着最近升级电脑

网友A:
记得M2也分类型的

网友:
这个不清楚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我的主板更老,后来没去研究了,留个脚印学习学习

网友:
没有用过转接卡这种方案,都是直接升级换固态,看看懂得大神的回复

网友:
换个卡试试了,记得要运费险

网友:
插入转接卡后BIOS有设置项吗?

网友:
感觉是兼任问题,先把BIOS恢复默认设置试试,或者看看主板的BIOS有没新版本的更新看看。

网友:
是否是主板与转接卡不兼容的原因呢

网友B:
估计BIOS版本太老,转接卡芯片较新
识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BIOS版本太老,转接卡芯片较新
识别问题

也只能从这方面先下手了

网友:
升级BIOS,这个跟设备枚举有关,有些像BIOSTAR的BIOS就容易出现设备枚举问题,要么清CMOS要么升级BIOS没第三种路

楼主:
已经升级到微星最新的3月14号的BIOS了,BIOS显示这个图片

网友:
网上搜到的,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M2也分类型的

分好多的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升级到微星最新的3月14号的BIOS了,BIOS显示这个图片

未知厂家SSD控制器运行在X4模式

你拆下来的SSD啥型号

网友:
感觉转接卡的问题。同样转接卡,我在家里的两台电脑上,一个可以识别,一个不能识别。换了转接卡后,都能识别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