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新飞碟灯怎么拆开?

楼主(2023-03-28):
我看论坛拆飞碟灯都很欢乐,可是新的飞碟灯白色罩子粘的很牢,有什么技巧拆下来呢?谢谢。

网友A:
吹风机加热吹吹,有的是卡扣,有的是旋转,不过看着像胶粘,要是超声波溶解,那就只能大力出奇迹

网友:
要是超声波溶解,那就只能大力出奇迹

网友:
吹风机试试,不行就砸开

网友:
吸盘加大力。

网友:
找黄大锤呀

网友:
加热边框,然后用卡片或撬棒试试

网友B:
没有什么好办法,风枪吹一下,再大力出奇迹

网友C:
这久有拆灯的?这灯还是老样子,哪新了?几瓦的?多少钱?

网友D:
为何要拆烂它?

网友E:
是黏住的,我有一个,一年多,自己开了。

网友:
为拆而拆,本坛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黏住的,我有一个,一年多,自己开了。

是的,旧了会自己掉下来,新的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拆烂它?

假装她坏了,要维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久有拆灯的?这灯还是老样子,哪新了?几瓦的?多少钱?

指新买的,不是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好办法,风枪吹一下,再大力出奇迹

吹过来没管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风机加热吹吹,有的是卡扣,有的是旋转,不过看着像胶粘,要是超声波溶解,那就只能大力出奇迹 ...

好的,谢谢

网友:
用手挤挤就开了,里面 是卡口加了点胶。

网友:
拆过几个,没有窍门,大力出气,从边缘硬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