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SR-MPE157电饭煲H05故障码

楼主(2023-03-28):
家里的松下SR-MPE157电饭煲坏了,出现故障H05,上网称可能是继电器反馈问题。拆开看看没发现明显故障地方,帮忙看看哪问题可能?

楼主:
电源板在这里

网友A:
IH的还是发热盘的?查一下那些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H的还是发热盘的?查一下那些取样电阻

是发热盘的,R112和R118这二个是发热盘反馈电阻吗?测量正常。

楼主:
电源板拆下来了

楼主:
换了个220μF后,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个220μF后,好了,哈哈。

上电几分钟后又不行了,还得进一步检查,增大电容再试试看。

网友B:
感觉楼主思路错了,有报警基本上是传感器方面的问题,与电容关系不大
结合一度修好的错觉,重点考虑导线存在似断非断的情况,比如导线引到锅盖(在转轴处经常开启导致导线弯断的可能)

楼主(2023-05-23):
换电容后又能完整地烧一次饭了,可是第二天,故障重现,真是服了,又搬出备用电饭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思路错了,有报警基本上是传感器方面的问题,与电容关系不大
结合一度修好的错觉,重点考虑导线存 ...

莫非真的是导线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煲只有锅底测温电阻吗?如果是,个人估计是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