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捡到一个刷卡机看看能不能刷机玩的别的。

楼主(2023-03-28):
捡到一个刷卡机看看能不能刷机玩的别的。NFC如何能用?想复制电梯卡

网友:
Android6,还带NFC,可惜内存太小了。

网友:
这东西好象是电信安装工用的,要是能刷别的机器太好了

网友:
滴,扣费10000元

网友:
可能目前刷卡机的最高配置,千万别拆开,拆开就回不到现在的安卓了,会停留在联系供应商界面

网友:
除了拆电池,貌似没什么用

网友:
估计不能刷普通安卓系统,不能安装软件。要是能刷普通系统,安装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用处多了,可以做导航,做4G热点,
这就是一部4G安卓手机,还有NFC和打印功能

网友:
大屏带系统看着还挺 好,等高手解决吧

网友B:
我也捡到个差不多的,不过连充电的都没有,就怕电池已经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处多了,可以做导航,做4G热点,
这就是一部4G安卓手机,还有NFC和打印功能 ...

1G内存都不到。啥也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捡到个差不多的,不过连充电的都没有,就怕电池已经饿坏了

YIYY应该是有充电口的。普通的安桌线

网友:
是看到有安卓口,但是没有充,毕竟都没有看到有教程

网友:
内存小点,不用刷

网友C:
装个NFCtool看能不能读写门禁卡

网友:
以前好多人上门(店铺)推销这个玩意,有的台面上摆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NFCtool看能不能读写门禁卡

抽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试试刷卡 看能不能到账

网友:
这个属于业界良心了,之前民生送了一台拉卡拉的,进不了系统设置(需要输入管理员密码),只能通过预置的应用市场下载经他们认证的一些应用。

网友:
这东西见过大把,配置低到惨不忍睹,没有使用的意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