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也谈罗技K845切割键盘

楼主(2023-03-28):
我自己用的就是机械键盘,有坛友发出这键盘改造的时候,我是拒绝的,没买。

后来,一同事重要岗位的PS2接口的键盘接触不好,找我修,我发现是键盘问题,就我的USB键盘换给她了。

换回来这个键盘也是她新换的,ACER的半键程,有点类似笔记本的感觉,但是按键缓慢拖沓,软绵绵,非常不爽,按理说我应该找外包修电脑的给我换个键盘。

但是我没有找他们,因为,他们只有垃圾产品。

于是!

我转手就买了这切割键盘,说实话我买的时候没看到买家在论坛里的帖子,或者是看过也忘记了。

于是拍下付款后,恬着脸跟卖家要了两个轴,也没提退款2元的事,实际我用咸鱼币也抵扣了1块多,实付25多点。

隔天收到货了,卖家果然多给我两个轴,还多给我一块无轴的板子。

开拆呗,这事要拆掉的按键,下面都有螺丝,总共好像有19个螺丝:

然后把背板线用云石胶填充后放一边固化去,成品效果还能接受,维修检测标签留个纪念:

整套的板子没有送的空板好,切割的深,而且底部有腐蚀的痕迹,绿油都起皮了,一擦就脱落了,只能用UV胶涂一遍固化了事。

这说明,既然是售后的退货品,肯定有各种 问题的,但是电子元件故障应该还是相对少的,估计大多数是电路板进水,或轴进水导致的连键之类的问题。

然后草草的飞线,用的是2UEW0.22的直焊漆包线,UV固化

这块带轴的板子,切的又深又长,但是并不影响修复,无非多焊两根线,不要看我线弯弯扭扭的,实际是我故意的,开始没打算打胶,绷直的话,一旦板子受力,可能会让焊点断开:

拆了一根方正的鼠标线接起来试机OK,装机钱,顺便用那线试了一下空板,也是好的。

不得不说,作为300左右价位大品牌,虽然用料一般,TTC的轴,开口字符按键帽,但是这种大厂设计感还是在线的,看起来就比旁边99元的雷柏大气,淡雅一个档次,雷柏怎么看都像一个不太会化妆的村姑,整体椰树椰汁的既视感:

修好后,立即带到公司顶替了原来的垃圾手感键盘,配上自家亲兄弟罗技M545;淡雅贵气,办公环境档次一下子就上来了:

有看官肯定会说了,你公司用 东西还自己花钱啊,不满各位说,我用的电脑硬盘是我自己的固态,鼠标一也是我自己的,显示器的HDMI线都是我带的,公司原来用VGA线。

能用了,告一段落,又想把那块空板给搞起来放着备用,于是取来上次云石胶,兑料搅拌:

这胶的好处是只要固化剂加的足够,固化的飞快,十几分钟后就可下一步操作,靠边的切掉一个LED,从CAPS拆一个,那边准备换橙色的:

下半程伤情,切掉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找个1N4148直插的焊上,D30修上一块时拆走的,这里用不知名的贴片二极管代替之,触发正常:

最后来个全景,且涂好UV胶的:

就此库存闲置了。

最后要解决个问题,这键盘的空格键,不知道是设计原因,还是被折腾的间隙有点大了反正就是敲击声音松松垮垮,还邦邦响,取下,在两头贴一小块3mm厚的海绵胶,削掉一点,留2mm左右,效果爆好,立即跟其他带卫星轴的键一样轻声慢语了:

海绵厚度是这种的:

从侧面也看不出来,完美:

剩下的,正如大家所知,加家币啰。

网友:
看了一下这个切割键盘,不想去折腾找乐趣,也跟风买了一个群友出的,40元的微星红龙键盘,到手可用的,还在路上。其实不缺键盘,买一个回来,就要另外一个吃灰,也算一种折腾吧。

网友:
手艺不 错,修键盘过程很详细,看得我感觉手残的我也能行,买一个试试

网友:
现在都买这个玩了吗,算了,不跟 风了,手里还有2个键盘用。

网友A:
我上周也买了一个。送了片拆了轴的板。两片都修好了。。不过没送轴。提了论坛,叫他送两个轴,但没送。只送了拆料空板。。不过都修复了。。送的板没切多深,连板都没穿,但键盘里的板就切穿了,还伤了两个轴。还好功能还是有的。只能换到不常用的键上去了。

网友:
跟风了,纯粹买了吃灰

网友B:
大键硬,异响,要润啊。2000一桶的摩力克润滑脂搞起。
润轴要更贵的,4000一桶。
佳达隆用过都说好。

网友:
买了也修了,头疼原来的键盘咋办。

网友:
罗技的这款键盘应该是找别的厂家OEM,我见过RK和达尔优都出过类似的键盘,之前罗技的机械键盘都不是这个风格,很喜欢搞特殊的键位配列、很多的多媒体键,这种要是这么被切了被钉了,很难修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周也买了一个。送了片拆了轴的板。两片都修好了。。不过没送轴。提了论坛,叫他送两个轴,但没送。只送 ...

我切坏的轴是F8,本身就算不常用的了,所以没管它。

只是把底部用UV胶做了封闭。

虽然送了轴,也懒得换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键硬,异响,要润啊。2000一桶的摩力克润滑脂搞起。
润轴要更贵的,4000一桶。
佳达隆用过都说好。 ...

我觉得纯粹就是按键太重,卫星键没做适当弹性支撑,只管同步,所有重量全靠轴担着。

导致按下的惯性使键帽打底了,声音才大,润了更打底。

还有的杂音是里面的同步钢丝设计,安装不紧密造成的,拆开加点阻尼胶或许管用。

网友:
我买过机械,觉得声音太大(家里用),退掉了,现在用的剪刀腿结构键盘,实话讲就是贵,且不好找,用的倒是还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切坏的轴是F8,本身就算不常用的了,所以没管它。

只是把底部用UV胶做了封闭。

我把轴全拆了。重装。原来的PCB切得太多了。打算换上送的PCB。。外壳用铸工胶修好了。PCB打算打点热熔胶好了。方便以后修,也容易找材料,公司就有。没买UV胶,头上有什么就用什么好了。

网友:
这几天都是玩键盘帖子

网友:
这个键盘比起以前罗技的,已经换成正常的空格长度,替换的高品质卫星轴也有。
不过买卫星轴加运费可能比25块还贵。润滑脂也是贵得要命,喜欢折腾再买。

网友:
就看下修复工艺

网友:
这个是云售后,把坏件让社会人士修,收回来钱补贴换良品的费用

从个人角度来说是亏的,50能收不这么费功夫的,混这坛子的各位手艺肯定不能只值一二十块

网友:
论坛的风,一阵一阵的,这次轮到切割的洋垃圾键盘了。

网友:
请教下这个D30二极管可用什么代换?手里有个切割的轴板和前后壳,切去一个电阻跟D30,电阻是0欧姆?扔了不舍的,修又不会,买套轴跟键帽又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