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复盘拆修记录,美的电磁炉不通电故障,型号C21-SK2108

楼主(2023-03-28):
书接上回,废话几句,说是生活不易,加油努力,又说人生如戏,吃饱放屁,记得好像是元旦后坏的吧,那天夜里起来热碗面,第二天再用就隔屁了,通电无反应,平时几乎不什么用,完蛋玩意,都说很多东西都是放坏的,也不是没有道理,非专业人士,要咋没咋的,那天拆了大概查了一下,估摸电源芯片挂了,就那么扔角落了,又过了几日刚好过市中心,就去电子市场那买了2片VIper12A,4元软妹币,翻翻有几张图,无聊手痒,简单复盘记录蹭一帖,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看图记录,有请主角。

背面

型号标签

3下5/2,开盖,一览无余,

几乎不什么用,主板很是干净。

随手一查,一模一样的电路原理图,模糊了点,又不是不能看,对新手很是友好,关键点电压都标出来了

四处看看,没见短路烧毁鼓包,保险还是好的,3大件坏的概率不大,在板测未见短路,上电测试,整流桥300V正常,无5V,18V。

先怀疑这22欧电阻开路,看着有点生锈裂痕的,一点小插曲,这玩意电路板背部部有层薄薄的防水胶,开始没注意,测不到阻值,得亏又从正面测了一下,也正常。

用烙铁过一下几个关键焊点,方便测量,几个二极管,稳压管都正常,印象中好像是在5678脚测不到电压,拆了400v4.7uf,测量无短路充放电正常,装上又拆下VIper12A电源管理芯片,上电测量300v过来了,几乎可以判定芯片废了。
花4元买来的2片电源芯片,有点小贵。

换上后,上电测试,印象中18V,5V输出电压还是低,测18V约7.几v,5v测约1.几v,断开18V到驱动管的100欧连接电阻和78L05,似乎还是依旧。断电拆下50v1uF上数字表测量已废,找不到合适的,换上了50v4.7的上去,再次上电测量,印象中是,更离谱的,电压上到38v,找找不到咋原因就先放角落,按理不应该呀,难不成我假芯片,变压器短路。
又过了几个星期,还是静下心拆下电路板好好研究一翻,拆下把18v,5v的电解电容和贴片电容都测了一遍,几个驱动管三极管也测一遍,IGBT也拆下上电测一遍,18v稳压管和
78L05也拆下上电测量一遍,都是好的,装回去,清理下电路板正面主控那出厂时的胶,重新焊接电源芯片,

接回上电测试,自检声哔哔一声,拿出万表测量电压,18v电压只有8点几,5v只有3点几,就在此时,18v的电容冒出一小缕白烟,赶紧拔电。又翻翻垃圾堆又是没有合适的,只好换上50v220uF的,再次上电,哔哔一声,电压正常了。

总结下原因:
1,看看图,前一次原因可能是焊接电源芯片时3,4脚连着焊锡,拉低了电压
2,18v的25v220u滤波电容,微漏电,万表测不出,又或者上回38v高压电压短路了,以致第二次上电冒烟了。
3,出厂时主板正面那些胶之间可能有短路。
就这样,收工。谢谢观看。

网友:
能够修好的就是大神!!!

网友A:
我手里有台美的电磁炉,电流互感器烧坏了,没找到相同变比的至今在吃灰

网友:
一波三折,好事多磨!

网友:
能够修好就是大神。。。

网友B:
因为本地夏天越来越长且越来越热,空调要开很长时间,结果就是每年不到十一月就得用上三档电,电费贵的要死(哪个王八蛋说修好三峡每度电只要8分钱的?哪个坑爹玩意搞得阶梯电价?),都已经用不起电磁炉了。

网友C:
这是技术贴为啥喜欢发拆机板块

网友:
有电路图省得跑电路了,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
修电磁炉的三板斧用上了如果都修不好,可以放弃了,除非那个用料是真的值得修。

网友:
我还有一个吃灰的没修好,还是5v电压低,大家都说是cpu挂了

网友:
我有一台,直接爆保险管的,原因是 炉盘线圈脱焊,后来我直接换了主板。某宝30大洋,不会精修,只能直接换主板了,也不贵啊

网友:
电磁炉直接爆保险管的一般会烧坏 功率管和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技术贴为啥喜欢发拆机板块

业务选手,不敢放肆,只是会拆,其他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台美的电磁炉,电流互感器烧坏了,没找到相同变比的至今在吃灰

你那应该老货的吧,还用互感器,不像现在的线盘都是铝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本地夏天越来越长且越来越热,空调要开很长时间,结果就是每年不到十一月就得用上三档电,电费贵的要死 ...

回农村吧…电费便宜…家里老人省的很,用不了几度电一个月

网友D:
我有个老美的电磁炉,能帮我修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老美的电磁炉,能帮我修修吗?

不难…什么问题发个帖咨询下,大婶一指导,自个修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应该老货的吧,还用互感器,不像现在的线盘都是铝线的

你这款电磁炉线盘是铜的,坏了千万别扔,修好了也很耐用的,那些胶已经变质需要清理掉,美的早期电磁炉的胶都有这问题

网友:
一波三折,楼主高手!

网友:
楼主,这mf47和我的差不多,15v的电池还是9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