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一下各位行车记录仪用什么牌子的什么功能的好呢?

楼主(2023-03-28):
看360有一款带道路偏离提醒、行人提醒,前车起步提醒的,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听说啪啪啪的不错

楼主:
有这个牌子的吗?请详细说一下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个牌子的吗?请详细说一下呗

JD自营,不要买带内置锂电池的............行车记录仪主要的是要清楚、不断点

别的花里花肖的东西,没多大用处

记录仪的重点是,当你发生意外时,能有效的记录内容,这个才是重之重点。这点但愿世人都不要碰上

别的平时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这玩意是关键时候起作用,所以行车记录仪最重要的是稳定,其次是分辨率,资金充足最好上4K,便宜点就1080,再便宜就上咸鱼。趴趴狗的产品相对来说不错。4k的话,推荐趴趴狗的560WiFi,1080的推荐趴趴狗的N291二手老款,15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趴趴狗N291新款的传感器换了,不推荐。其它牌子没有使用过,不了解。附带功能多少无所谓,没有多少实际作用。

网友C:
我用的是云路PRO1,没有死机过,夜景也挺满意,就是售价大几百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JD自营,不要买带内置锂电池的............行车记录仪主要的是要清楚、不断点

别的花里花肖的东西,没多 ...

很中肯的建议,重要的是记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关键时候起作用,所以行车记录仪最重要的是稳定,其次是分辨率,资金充足最好上4K,便宜点就1080, ...

基本上应该是采纳您的意见了,我研究一下趴趴狗4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云路PRO1,没有死机过,夜景也挺满意,就是售价大几百有点贵

谢谢回复,我参考一下。

网友:
家里几台车都是盯盯拍

网友D:
咸鱼的和路通系列不错,我准备上一套,替换现在用的360后视镜款,还有个铁将军D600,没有电池的,已经5/6年了,也不错,不带电池的耐用,之前有个天行汇V5,电池挂了再换电池就一直不识别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的和路通系列不错,我准备上一套,替换现在用的360后视镜款,还有个铁将军D600,没有电池的,已经5/6年 ...

不带电池的是不是超级电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带电池的是不是超级电容的?

不知道啊,没拆开过,我的铁将军上海当时上市前促销买的。279带后摄像头,上市后499一个,带绿灯提醒,限速提醒,就是自动识别路边限速牌,带等红灯前车移动提醒,好像是16年还是17年买的,现在还在用,带停车监控,就是灵敏度太高了,最低档灵敏度,关个车门都能触发震动应急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啊,没拆开过,我的铁将军上海当时上市前促销买的。279带后摄像头,上市后499一个,带绿灯提醒,限 ...

不带电池的安全多了,毕竟是在前风档上,太阳晒的厉害锂电不安全。其实有些附带功能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最好是360度24小时可录的。

网友E:
我3月21日被旁边的车弹起石头击中了,鉴于我提供了完整的资料,所以成功维权。
如果不够清晰,不能看清楚时速80加的车牌号码,不能记录石头的全过程,行车记录仪就是记录了个寂寞。

网友:
我用过papago的,360的,2个70迈的.papago老款自然死亡了.360的充电线接触不好了刚换的线,而且吸盘接头断了.也是换了个吸盘.70迈的还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3月21日被旁边的车弹起石头击中了,鉴于我提供了完整的资料,所以成功维权。
如果不够清晰,不能看清楚时 ...

您的记录仪真正发挥了作用,没有说明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好像还有一款560wifi 看介绍还可以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听从大家的意见,记录仪满足两个要求即可,一是清晰度,二是不缺失录像,我已经购入趴趴狗系列的F666行车记录仪,现在看效果不错,前后双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