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新现象,就是有的路由器WIFI桥接后一样可以通过原来的IP访问后台

楼主(2023-03-28):
小米AX1800改内存+openwrt回来了,就把它放在了光猫后级了,原来的那个现在做无线桥接,原来的那个桥接的,桥接成功后不能通过LAN口IP进入后台,也不能通过官方的网址进入后台,所以如果连接成功后就是一次性的,如果有改动,就需要复位才能设置,现在用腾达AC10桥接后依然可以通过http://tendawifi.com/index.htmlhttp://192.168.0.1/index.html进入AC10的后台,并且不能上网,这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如果以前只有用刷了openwrt的K2会这样。

写到一半才想起来还有个DHCP服务器,原来后桥接的那个在桥接的时候如果不出现错误的时候,在WDS无线桥接时,输入密码后,会出现一个页面内容是SSID、密码、关闭DHCP,只有确认,不是询问,然后就想看看这个是不是也是这个原来结果真的打开了,这个开关有什么作用?在桥接成功后不关闭它有什么问题吗?以前只知道这个在桥接时需要关闭

楼主:
打字的时候怎么看到第二段的字都是摞到一起的呢?换字体,文字大小都没有太好效果,发表后就正常了?是不是当时出现了显示错误?

网友A:
你的文章 写的很好   不过逻辑让人  理解起来费劲

有个拓扑图  一下就简单了

网友B:
以前老tp也是,设置好自身WiFi后用网线桥接,网线插lan口,关闭dhcp,之前有个斐讯k3c当AP后好像也能进后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文章 写的很好   不过逻辑让人  理解起来费劲

有个拓扑图  一下就简单了 ...

不明白,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老tp也是,设置好自身WiFi后用网线桥接,网线插lan口,关闭dhcp,之前有个斐讯k3c当AP后好像也能进后台 ...

那就不知道了,是不是都是与dhcp有关?这个关闭了就不能通过IP进入后台了?

网友C:
确实感觉字都堆起来了,是说开了DHCP影响了主路由和上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感觉字都堆起来了,是说开了DHCP影响了主路由和上网吗

我的天呀!你这理解能力!我说在打字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感觉字都堆起来了,是说开了DHCP影响了主路由和上网吗

我就是说的是开了DHCP,能上网,也能进后台,和字有啥关系?

网友D:
其实就是局域网结构的问题。
把链接图画出来,一下子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局域网结构的问题。
把链接图画出来,一下子就清楚了。

还是不懂!不是都是从上级到本级的吗?不知道与DHCP是否有关,反正以前的水星是不行!

网友E:
我在研究AC和AP的发现原理,说是有那个capwap协议,要设置dhcp的option 43 和 60 中的内容,我估计原来的问题,也有可能和这个capwap协议有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不是都是从上级到本级的吗?不知道与DHCP是否有关,反正以前的水星是不行! ...

要看IP分配,DHCP在谁,网关是谁?
举个栗子。
网关路由是192.168.1.1
次级路由是192.168.0.1,你的本机也是192.168.0.XX,网关指向192.168.1.1
那么1.1和0.1的路由管理页面都是可以打开的。
但是又涉及到DHCP,是哪个路由在管,两个同时开DHCP,除非分配不同的IP段,否则不行的,会起冲突,要看分配出来的是1.X 还是0.X
掩码这种就不说了,不然更复杂。

说到底,这些都是老技术造成的。现在只要一个MESH,就没这些问题了。

网友F:
能访问不是更好吗,管理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访问不是更好吗,管理也方便。

是的!的想要的是都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IP分配,DHCP在谁,网关是谁?
举个栗子。
网关路由是192.168.1.1

MESH我还不懂!
后面如果一个是1.X 另一个是0.X,两个就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研究AC和AP的发现原理,说是有那个capwap协议,要设置dhcp的option 43 和 60 中的内容,我估计原来的问 ...

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MESH我还不懂!
后面如果一个是1.X 另一个是0.X,两个就都可以吗?

那当然可以。
网上邻居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当然可以。
网上邻居就不能用了。

哦!看来DHCP能够打开的就会这样,那些不能人工开关的就不行了

网友:
我家里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