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4.2V充电器充3.2V铁锂

楼主(2023-03-28):
平时我一般用3.7V锂电,无意得到几粒3.2v的锂电,网上买3.2V充电器太贵,8-9元1个,于是做了个3.2V的转接头,利用4.2V充3.2V,校果不错,充满能转灯,转接头用3.5插座和插头各一个,4007二极管一支,把二极管串入插头插座之间即可。
该充电基本能充满,转灯后再充2小时不会损坏电池,(转灯时有3.5V,专用充电是3.65V),但不适合转灯后长时间不断电,因还有有小电㳘在向电池充电。

网友:
简单实用,不错不错

网友A:
铁锂耐操,就怕被你操出水来了

网友:
估计不准确

网友:
还是直接调整充电器里的431分压电阻好点.

网友B:
二极管没用的,真实的二极管并不是理想的器件,任何二极管的伏安曲线在电流很小接近0的时候压降都接近0,所以你加了二极管之后充满时电池上的电压还是4.2V。

网友:
满电是3.75伏,你这个根本冲不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没用的,真实的二极管并不是理想的器件,任何二极管的伏安曲线在电流很小接近0的时候压降都接近0,所 ...

能转灯的话就没有大问题 后面电流很小了 而且转灯后及时停掉即可

网友C:
买2元的DC-DC调到停充电压限制最大电流,充满自停

网友:
毁了电池就不划算啦

网友D:
没必要吧,CN3058很便宜啊,哪4056的板子改下就行了,再不行还有5100的模块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吧,CN3058很便宜啊,哪4056的板子改下就行了,再不行还有5100的模块卖 ...

TP5100的模块时充锂电池的,TP5000的才是铁锂电池的,我大意买错过这个模块,本来想买充铁锂电池的TP5000,结果买成了TP5100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2元的DC-DC调到停充电压限制最大电流,充满自停

我之前充26650的铁锂电池,就是买的DC-DC的可调电源,限制电流和电压充电,很好用。

网友:
时间长了容易把铁锂充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锂耐操,就怕被你操出水来了

味道怎么样

网友:
不错,还是专业的充好

网友:
这个充忘了会过充

网友:
感觉不可靠,还是买专用的充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TP5100的模块时充锂电池的,TP5000的才是铁锂电池的,我大意买错过这个模块,本来想买充铁锂电池的TP5000 ...

这两个我也老是记错,还有CN3058和CN3085,你说这厂家命名它就不能分的开一点

网友:
后面加个3.6的三端稳压,保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