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牛大劲换了水果X的鼓包电池

楼主(2023-03-28):
最近发现手机屏中间凸起还出现缝隙,手指可以捏闭缝隙,松手又鼓起。
就买了新电池准备换下鼓包旧电池
拧下手机底部螺钉,吸盘配合撬片分开了屏与底壳
撬棒取下电池插头,撬下鼓包电池~电池下的旧胶贴非常顽固,非暴力不可
电池是撬下了,但是就胶贴还残存在里面,最后用一字起子强行咔嚓干净了,暴力撬刮造成了无线充电盘的绝缘膜破损
新电池附上胶贴,固定到电池仓里,插上插头,盖上插头盖板并上紧固定螺钉,合上屏后开机显示电池百分百了

网友:
恭喜换电池成功

网友:
换电池花时间最长、难度最大的是除胶。

网友A:
一般原装电池很难无损取出,说能无损取出的一般都是后换的电池。买电池附送的塑料撬棍根本使不上力,我最后都是一字批暴力起底。

网友:
拆电池最怕原电池胶断了取不下来,一撬把屏撬坏了

网友:
幸好屏幕没事

网友:
原电池37%的效率岂不是按秒往下掉电

网友:
手艺不错,又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B:
充电是不是很快这算是双电芯电池吗?

网友:
那个胶要不要这么强啊,就不能友好一点,微粘就行

网友C:
鼓包前有啥征兆吗?长期不用的原因?
很多年前我的3GS退役放了两年就鼓包了,屏幕都要撑破的感觉,拆的时候断胶了,电池撬破冒烟了。

网友:
这个感觉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是不是很快这算是双电芯电池吗?

2块电池当是并联的吧?把气臌放掉继续用可以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包前有啥征兆吗?长期不用的原因?
很多年前我的3GS退役放了两年就鼓包了,屏幕都要撑破的感觉,拆的时候 ...

之前一个旧手机电池充电电流很小,临时用5v充电头直接近1安电流充了一会,结果有点发热且鼓鼓的,同时也没有充电电流了,之后用18650的充电器只能充几个毫安的电流,一天后气臌确消了,也充满了电,可以给石英钟用了~有点奇诡吧?

网友:
拆旧胶时可以放点小酒精,再配合热吹风

网友:
居然是双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原装电池很难无损取出,说能无损取出的一般都是后换的电池。买电池附送的塑料撬棍根本使不上力,我最后 ...

放冰箱冷冻里冻一会儿,胶就没有粘性了,轻轻一拉就出来了。温度恢复后,原来的胶还能继续使用。

网友:
幸好屏幕没事,
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