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美耐特电磨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3-03-28):
电子yan拆的电池,2并二串供电,7.2v电压,转速对我来说,够用了。
用简易平衡充充电,没有适合的保护板,后续会加装。

网友A:
这个厉害了!转速能到10000转吗?

网友:
这电磨配不上你的电池啊

网友:
大神们,有电池的车么

红包周期到了,这牌轴长震手啊,胜在便宜

网友B:
不够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转速能到10000转吗?

肯定上不了,这个小电磨比较适合diy过程中打磨小金属件,给电池触点除锈什么的,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够劲啊!

这个小电磨的确是个玩具,改装以后没有电线的羁绊,打磨小件比较方便

网友:
何不直接上3串12v啊。。。

网友:
上次拿出来用,磨了没一会就开始打嗝,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烧死了

网友:
电池比电磨贵

网友C:
这电池虽然价格不便宜但是容量太小了吧,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网友:
小电磨越玩花样越多

网友:
上14500加升压板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网友:
无线的是利索多了

网友:
嗯,挺好的,我准备      保持原有的部件,额外加一个移动电池

网友D:
电池感觉太小了吧,续航时间不会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虽然价格不便宜但是容量太小了吧,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电池容量3.6v560mah,估计不停机连续运转30分钟没问题,由于电磨一般断续使用,实际使用没有续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感觉太小了吧,续航时间不会太长

没办法,螺丝壳里做道场,空间限制了电池容量,由于电机工作电流的原因,电池还必须选择准动力电池,普通容量型电池估计够呛。

网友:
隔壁改了无刷电机,继续努力,无刷+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