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一个桌面维修小夹具关联小平口钳小台钳

楼主(2023-03-28):
其实这个diy 源于我玩加长螺母的时候坛友的一句提醒

我猜他说的应该是这种

但是太麻烦了,我也没那么多专业加工设备,咱还是整个简单的吧。夹块我选择了类似于枕木的一截木料
用钢锯下了4块料,锯的歪七扭八

没有木工用具电刨,用小电摩➕钎焊金刚石片打磨

俩俩铆接,打中间洞穿孔和4个铆接孔。洞穿孔直径16铆接孔直径6。我最大的麻花钻头直径10,最后动用旋转锉和电锤的16mm钻头才搞定。

准备好的m10加长螺母,螺纹贯穿的最长是50mm,不够行程,俩个来凑。最后开口可至65mm,相当于一个两寸平口钳的最大开口。

手拧螺母买不带螺杆那种,配内六角螺杆

螺母打孔后,可以用内六角螺丝刀做加力杆

m10加长螺母,内径10 外径16,插入试试

铆接孔细节部分

初步成型,准备封蜡

完工后的小夹具

试用一下

车,开起来^_^

和它大哥 —— 3寸精密平口钳在一起

这个某鱼来的平口钳,手拧部分我打了穿孔,可以螺丝刀插入加力而不用专用扳手,在不影响精度的地方打磨了棱角,算是它从冰冷工业品到桌面玩具的转型吧

这个平口钳螺杆丝套颜色介于钢的白和铜的黄之间,应该是几种金属元素合金,硬度比较高,金刚砂锉刀都不怎么下料。
谢谢欣赏

网友A:
整了这么大开口才这么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了这么大开口才这么点大?

50➕50=100,中间几米螺丝连接部位耗15mm、两端各留10mm丝作为受力,得出65mm的开口,相当于两寸平口钳的开口大小。

网友:
几个都漂亮.喜欢.

网友:
漂亮是挺漂亮,不过木头的不适合焊接之类的地方吧?另外说塑料台钳很便宜啊,我上次撸了好几个,质量还不错的

网友:
做的不错,夹个小东西方便

网友:
手艺不 错,小夹具用着方便还挺漂 亮

网友:
一个工具被你弄成一个工艺品

网友:
简单实用,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做的很精致

网友:
小夹具用着方便还挺漂 亮,有工具就是好

网友:
木料建议扔微波炉里热一下或者烤一下,防虫蛀

网友:
这做的也太漂亮了,这手艺

网友:
真不错,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最后是打了蜡吗?还挺漂亮的

网友:
这货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导轨

直线滑块、光轴做导轨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个好,棱角锋利才能浅夹牢固

网友:
那木块很有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