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发现一个u盘不用低格屏蔽坏块的方法

楼主(2023-03-28):
如果开卡后跑圈有坏块,只要再开一次选择erase good block就行了,下次跑圈就肯定能通过了

网友:
好经验  记下了

如果开卡后跑圈有坏块,只要再开一次选择erase good block就行了,下次跑圈就肯定能通过了

网友:
这方法记下了,收藏备用。

网友:
这个经验要收下来

网友A:
这都老方法了,顺便说一句,这个方法使用备用块去替换坏块,如果备用块是坏的,一样跑圈不过,需要反复折腾,我最多一次搞了5次,第六次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老方法了,顺便说一句,这个方法使用备用块去替换坏块,如果备用块是坏的,一样跑圈不过,需要反复折腾 ...

为什么要替换,把坏的剔除不行吗

网友:
我也试试去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替换,把坏的剔除不行吗

把坏的剔除,就是量产工具跑低格模式,低格模式,量产很慢的,因为就是一直在扫描坏块

网友:
这方法不错,收藏备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替换,把坏的剔除不行吗

开啥玩笑啊,坏块怎么可能剔除,只能低格时隐藏,或者高格时映射到备份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啥玩笑啊,坏块怎么可能剔除,只能低格时隐藏,或者高格时映射到备份块 ...

你的意思是一个颗粒出厂容量已经固定了,高格只能开出固定容量,至于新增坏块它是管不了的是吧,那erase good block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erase good block就是剔除新增坏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一个颗粒出厂容量已经固定了,高格只能开出固定容量,至于新增坏块它是管不了的是吧,那erase  ...

虽然坛子高手多,我还是简单重复一下吧。坏块基本所有颗粒都有,而且都写在出厂的坏块表里。高格是直接读取这个出厂的坏块表,也就默认这个表之外的都是好块,但这样不是很保险,因为颗粒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新的坏块,所以在开卡时会使用一个公式去检测一部分块,如果发现有问题,就会隐藏这个块,然后映射到备用块,但不会再检测一遍映射后是否正确,所以说高格不保险。
低格是忽略出厂坏块表,每个块都检测,如果发现有问题,就直接隐藏

网友:
跑圈有坏块,主控会自动屏蔽坏块,将地址映射到备用块,不用重新开卡,再跑一次就可以过。
颗粒质量不好,有问题的单元数在ECC可处理的范围内,主控可以纠错,但消耗时间,所以读写速度会下降。

网友B:
楼主方法确实是有效的,前提是只有少量的1,2个新增坏块的情况下。

如果新增坏块比较多,而且比较分散的时候,这个方法就不奏效了。选择erase good时,会提示可用容量有变化,要求你选择erase all,否则开不出来。

另外依个人经验,有些颗粒要么磨的轻,0新增,当开始出现新增的时候,说明磨的已经比较狠了,这时除了跑圈跑出来的新增坏块之外,肯定还会有不少需要高ecc的不稳定块存在,这些块可能目前正常,但在使用或放置一段时间后,就会出问题。

所以,一劳永逸的方法,还是开低格(慧荣的可以开预扫),将新增坏块和不稳定块一并屏蔽。

网友:
那....如果开卡后跑圈就直接掉盘的,怎么办

网友C:
没注意过这个选项,常见主控工具都有这个?

网友:
903低格的话会掉速,我试过低格再超频,这样可以弥补一点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法确实是有效的,前提是只有少量的1,2个新增坏块的情况下。

如果新增坏块比较多,而且比较分散的时 ...

原来是这样的,感谢大佬解答
为什么慧荣有的版本预扫有low和high选项,有的没有
我感觉如果新增坏块很多的话应该到颗粒寿命了,即使低格出来估计也用不了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注意过这个选项,常见主控工具都有这个?

应该都有吧,或者叫法不同